精灵2 加h3-3d云台 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2):
精灵2 加h3-3d云台  配上gopro3。
云台在没通电状态下一直向一边倾斜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通电以后一切正常!

我觉得是云台重心不对。 我该怎么处理 请高手支个招谢谢!

网友:
都这样,3+的重量比3轻,这个云台是按照3的中心调试的

网友:
通电正常就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是這樣?通電沒問題?

网友:
正常啊,都是这样子的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 还有就是精灵的起落架太短了,云台很容易触地.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只要正常使用,何必在意呢

网友A:
蘑菇天线的外壳去掉,可以减少多少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蘑菇天线的外壳去掉,可以减少多少份量?

2到3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