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这个APM设置问题 !

楼主(2014-09-12):
按照泡泡的教程,新版APM设置,系统初始化,然后进遥控器校准!油门没反应,如图,

遥控是华科尔D10(白色)其他通道都有反应!

按理说应该是硬件连线问题,但电机,电调都已初始化校准,油门三通道都正常。

求教,帮找找原因。

楼主:
另外,连接APM之前,华科尔D10,已经按照泡泡的教程设置过了!

网友A:
貌似油门太低了900进入失控保护,把油门中立点调调该行,看你有调过中立点没?

网友:
通道没接错的话估计是飞控问题了,电调油门校准是单独做的还是连飞控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油门太低了900进入失控保护,把油门中立点调调该行,看你有调过中立点没?

没有调过油门中立点,但您这么一说,想起一个现象,就是在用QQ截图的时候,油门位置有红线和900的字样,请看下图!

另外如何调油门中立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调过油门中立点,但您这么一说,想起一个现象,就是在用QQ截图的时候,油门位置有红线和900的字样, ...

中立点可在系统菜单内调,另一个在摇于边的微调,看系统调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可在系统菜单内调,另一个在摇于边的微调,看系统调整图

能在遥控上找到这个菜单,但调整后,原来遥控开机油门显示是0%,调整后为7%,但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遥控上找到这个菜单,但调整后,原来遥控开机油门显示是0%,调整后为7%,但不起作用

见议把这个模型设定重置一次,数据回复出厂预设值,试试

网友A:
细看油门通道所有接线有否接错,松脱断线

网友:
看来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B:
油门的行程没有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的行程没有释放

如何解?

网友A:
也可以把油门通道与其他通道互换一试,看是飞控问题还是摇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看油门通道所有接线有否接错,松脱断线

仔细检查过连线,应该没有问题. 但摇动摇杆,美国手油门上下,是R6有反应,左右是R5有反应,另外摇杆对应的是R7,R8

网友A:
先把油门通道与其他通道互换一试,看是飞控问题还是摇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油门通道与其他通道互换一试,看是飞控问题还是摇控问题

还是您的思路正确,换了通道的时候,发现,通道线接错误了,位置不对,现在调整后,一切正常了 !

网友:
在这里看得多了,每个出问题都是什么接线调校都做对了正确了,出问题都这样说,从不去细查真的什么也设对?这个是自信做成的问题,若再反覆细查每个步骤,问题是可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把油门通道与其他通道互换一试,看是飞控问题还是摇控问题

同意 kenken的说法  没记错的话 apm飞控好像不应该接到3通道 ,具体得我回家看看在做解答 ,你可以尝试换一个通道试试,再做定论

网友:
这么麻烦,帮顶

网友:
就算不懂所有,也有个万能做法,就是把不好用的换到正常好用的地方重试,这样排查比一遍遍校准来得高效!!!

网友B:
看一看油门的行程是不是
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