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的问题

楼主(2014-09-12):
EBAR V2的安装摆放方式设置错了,会有什么后果?(把Front设置成Rear).

网友A:
安装方式设置决定陀螺修正方向

楼主:
我设置反了,还飞了,没有问题,就是飞机上下点头,金鱼尾。是怎么回事?需要在设置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方式设置决定陀螺修正方向

我设置反了,还飞了,没有问题,就是飞机上下点头,金鱼尾。是怎么回事?需要在设置回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反了,还飞了,没有问题,就是飞机上下点头,金鱼尾。是怎么回事?需要在设置回来吗?

你是看的说明书么,你看顶置的帖子里有写说明书有个地方写错了,就是把方向写反了,所以你设置的可能是对的

网友:
对的,纸版说明书上好像是写反了,反正你设好后修正没问题就ok
至于其它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多研究下坛里关于v2调参和金鱼尾的贴子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没有改过来时(我的E-BAR V2的摆放是平放面朝上插线端朝向机尾部我设置成:Rear)舵机的修正方向是正确的.按你说的改过来后(按你说的改成平放面朝上插线端朝向机尾部设置成:Front)怎么舵机的修正方向错了(飞机朝左倾斜,怎么回事舵机朝左修正?飞机朝右倾斜,怎么回事舵机朝右修正?)是怎么回事?     正确应该是:飞机朝左倾斜 ,舵机应该向右修正,始终使十字盘保持水平,是吗?

网友:
哦 我也明白了

网友(2015-01-05):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保持十字盘平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