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12 935KV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2):
你好我买了银燕2212 935KV电机配六轴用,用的MR.CR电调和飞宇41AP飞控,山寨F550机架,狮子3S5200电池,华科尔D10白色版控和接收。已进行过电调行程校准(开控,油门最高,每个电调单独接控接收,电调通电,电机滴滴两声,油门最低,三短一长滴声,电调断电,这个步骤应该没错吧)
1、每个电机停止时间都不一致,特别有两个电机只要一关油门几乎没什么惯性就停止了,其它四个能有惯性旋转2~3秒才停下来,但是这四个也略微有些停止不一致,那两个一关油门就停的电机单独接控接收上也是这样。
2、这款电机的子 dan头有正反向紧固方向,请问顺时针紧固的子 dan头的电机是不是也要设成顺时针转动,还是要设成逆时针转动?我子 dan头紧固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是相反的(子 dan头逆时针紧固,电机顺时针转,但是子 dan头出现射子 dan头情况)
3、这款电机(单独接控接收六个都有)如果我油门开在6.5%(电机刚能启动)这个点,然后轻微来回加减油门,有时会出现电机一卡一卡,只要出现这个情况就算再把油门推到最大也是一卡一卡,无法正常旋转,只有重新电调通电才能正常旋转,另外接了飞控后,有时候推油门(非6.5%而是一直推)会出现有的电机不转(并不固定电机),加大油门这个不转的电机就会一直卡顿,只有断电重新通电。

网友:
亲,希望以下答复能解决你的疑问,谢谢。
1.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每个电机的旋转力度不一样。
2.正向电机配正桨(红色子 dan头是正电机),反向电机配反桨(黑色子 dan头是反电机)。
3.这属于电调和电机的匹配问题,在驱动电机时的驱动力矩是不一样的。

楼主:
关于问题一,旋转力度不一样,问题是有的有蛮长时间惯性,有两个却几乎立即停止,这也是正常的么,感觉这两个没惯性像轴旋转不畅样的。
问题三,电调和电机匹配问题,在驱动电机时的驱动力矩是不一样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只有在我说的那种操作情况下,或偶尔在启动电机过程中的中低油门情况下才会出现,并不是每次都这样。也是匹配问题么?另外是不是说我配的电调和电机不匹配会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只有换电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能否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问题一,旋转力度不一样,问题是有的有蛮长时间惯性,有两个却几乎立即停止,这也是正常的么,感觉这两 ...

遇到过同样问题,不影响飞行的。

楼主:
另外问题二,那就是说弹头的旋紧方向是和电机转动方向一致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问题一,旋转力度不一样,问题是有的有蛮长时间惯性,有两个却几乎立即停止,这也是正常的么,感觉这两 ...

问题一:这种旋转力度的问题,不会影响飞行,可以放心使用。问题三:建议换电调后在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