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个G8的线路图 能改成单独控制俯仰吗?

楼主(2014-09-12):
1和2应该是控制云台的信号吧,是不是PWM信号呢?如果可行 就可以外接另一个接收机了

网友:
玩直机的帮顶

网友A:
什么东西上的 这个图什么也看不出来  只知道这个是PCB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上的 这个图什么也看不出来  只知道这个是PCB原理图

这个是大疆H3-3D云台连接线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大疆H3-3D云台连接线的原理图

你可以试试 看看给他价格脉宽信号 看看怎么样  或者直接将1.2脚接在接收机两个通道试试  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您好,这个你要自己捉摸。但是我们不建议你自行DIY,因为你这种DIY会导致保修失效。

网友:
CAN总线,楼主自己能破解了?没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