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悬停调试 hover debugging 功能键怎么用

楼主(2014-09-12):
伟力977悬停调试  hover debugging  功能键怎么用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顶一个,请求下一楼大虾帮助

网友A:
首先把遥控切到6轴模式,然后在两秒之内连按3下 hover debugging 键,此时屏幕上的直升机图标闪烁,然后起飞调试,调好后一定要油门收零(降落),再按一次 hover debugging 键退出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遥控切到6轴模式,然后在两秒之内连按3下 hover debugging 键,此时屏幕上的直升机图标闪烁,然后起 ...

是不是这样调后飞机偏跑的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如果陀螺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厂家是这么跟我说的)我的当初不是很严重,所以是这么弄好的,其它的情况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