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发一个FUTABA T8FG怎么连接A2的详细视频啊~!

楼主(2014-09-12):
谁能发一个FUTABA T8FG怎么连接A2的详细视频啊~!

网友A:
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怎么对频说明书上都有,通道映射选择不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怎么对频说明书上都有,通道映射选择不会么?

失控保护怎么弄啊~!~! 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失控保护怎么弄啊~!~! 求教~!

T8FG会用么?失控保护基本设置都在T8FG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8FG会用么?失控保护基本设置都在T8FG上面。

好像是在A2上设置吧,设失控后A2 做什么动作,是原地悬停还是返航.T8FG里要设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在A2上设置吧,设失控后A2 做什么动作,是原地悬停还是返航.T8FG里要设什么

a2上面没什么要设的,8tfg上面要设置控制飞行模式切换的那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值,涉及到调整通道行程量等等,所以你要会用你的遥控器才行,a2只会根据你的遥控器设置作出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上面没什么要设的,8tfg上面要设置控制飞行模式切换的那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值,涉及到调整通道行程量等等 ...

有教学视频吗

网友:
请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