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的飞行操纵

楼主(2014-09-12):
只看大图
关于飞行,请教大家都怎么飞,看老外飞的,基本都是按头的方向飞,但多旋翼这么操纵比固定翼似乎要难,因为它没有固定航向,我在玩这个之前从没碰过航模,所以一开始飞就是前推后拉,根本不去掉头再向后飞,后来左手容易碰到自旋了,或是让风吹得有些自转了,才开始修正机头方向,让它一直朝前,从没练过对头,四面悬停什么的,但看网上高手飞的视频好像都是始终机头朝着飞行方向,后来我开始尝试无头模式,这个在未使用外置罗盘时,干扰问题很大,另外无头模式和自稳模式,有时会随着飞行者身体转向而搞混,容易出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愿玩无头了,就是面向机头朝向改变身体方向,用自稳飞。
四轴在转弯时同时会向外飘移,所以应该同时要打一定舵量的roll,来让飞行器转弯顺畅,但这些还是都在目视可以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如果飞得稍远点,一旦四轴自旋了,并且悬停了,看不清头尾,靠打舵来看飞行器的头很难分辨,就不会飞了!只能慢慢试,看固定翼朋友,都是记忆最后的飞行方向,来打舵!
其实我最想问的还是:大家一般是按头飞,还是回拉时都是机尾冲着自己就拉回来了?!!!
在不
航拍
或
FPV
的情况下,按机头飞真得很重要么?

网友A:
我是按头飞啊..主要是固定翼很容易分清头尾啊..多轴比较**..而且有时候会出现视觉差..分不清是往前飞还是往后飞...基本都是飞出去记忆力会反射出现在机头方向...要是出现混淆不清也只能在那实验或者干脆开无头拉回来再说..
要不然你就在尾巴上放个比较亮的灯..这样分不清的时候可以看见灯就知道尾巴来了..但是这个灯最好有一些指向性..只有从后看才能看到才好

网友A:
说实话..飞三轴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飞固定翼的感觉..但是四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网友:
多多练习就好了

楼主:
楼上两位,我是想听听像爵爷那种飞行感觉,来学习一下,不是光听几句多多练习,我朝哪个方向练呀,等于没答!!!!

网友B:
学习了。以后多加练习。。

网友C:
从一开始就给头上栓了个泡沫的球喷上红色,远了分得清。然后按着直升机的航线飞法。长了就习惯了。

网友D:
用不同燈色識別頭尾,留一個簡單模式能切進去,如果迷向時切簡單模式拉回
飛久一點就習慣了,我飛電直的,剛飛四軸也很不習慣,幾趟後上手就好了

网友E:
没飞过的长知识

网友F: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的,我也很少知道怎么操控

网友G:
每个轴都加上等,前后颜色分开,很容易分辨,晚上还很炫

网友H:
主要是姿态很难分清,FPV就顺手了。

网友I:
也期待高手多给经验

网友J:
先飞4通机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