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阿波罗安装求助!

楼主(2014-09-12):
刚入手50级阿波罗F3A油动固定翼和三叶70四冲甲醇发动机,可是大问题又来了!飞机居然没有安装说明!现在看到那一堆配件就觉得脑壳大!求好心的大大发发这个飞机各个安装部位的照片!如果有详细的图文教程或者视频是最好的!在此感谢了!

楼主:
另外问一下三叶70四冲甲醇发动机这个地方是拿来做什么的啊?怎么控制呢?就是那个小盖子

网友:
看一下飞机组装后的完成图,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A:
我晕  我装这个飞机就没要说明
还有 飞翔的不可能没说明书的哦

网友:
论坛里有一个置顶贴是讲汽油机安装的,讲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  我装这个飞机就没要说明
还有 飞翔的不可能没说明书的哦

谢谢,终于找到说明书了!

网友:
一般没有说明书的可难受,我也遇到过

网友:
没有说明书很正常嘛,TB上的15级套机就没有,还不是得自己看着装。我买了一套。以前就没有摸过套材

网友:
那个是化油器的盖板,没啥用,应该取掉以尽量减轻重量,阿波罗50配三叶四冲已经重了,安装时油箱要改位置,油箱要往后放,否则重心就太靠前,如果用YS70S四冲就不需要,因为YS70S比三叶70四冲轻很多。

网友:
我装的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