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cp 插电后不和遥控链接

楼主(2014-09-12):
差点后不和遥控链接,开始调机时没链接主板,电调连接了,然后通电,然后没反应,在插时候舵机乱动直接到最高位了,在把主板连接电调的那根从主板连接的细线拔了从上电也不行,现在全连好信号等一直闪红灯怎么办

网友A:
是否不对频或对不上频

楼主:
求高手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不对频或对不上频

怎么知道对不了频呀

网友:
灯快闪,没对频;灯慢闪,等待陀螺仪校准;灯常亮,等舵机抖几下就可以推到顶再拉下来起飞了

网友:
尾机外接线的

网友:
清ID重新对频

网友(2015-05-24):
新建模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