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车载电源给6S电池充电?急急急

楼主(2014-09-12):
各位大侠,请问有人用车载点烟器口给8轴16000MA
电池
充电的吗?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PL8 可以 直接接车电瓶

网友B:
就是慢点~买个点烟器的插头改下就成~充电总功率别超过150W应该就成~只看别人用过~个人感觉还得着车~速度还慢~冲快了就回不去家了~所以不如来个1000W的发电机来的舒坦~

网友C:
当心电没充好还得推车
大容量电池带发电机比较实际

网友D:
逆变器买个,不过不推荐

网友E:
电瓶充电相当慢,特别是大功率充电器,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发电机!现在一台2kw的便携式发电机3千多就可以搞定,不过还有更便宜或更贵的,看楼主的口袋了。

网友F: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先学习了

网友G:
我也一直想问,不过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大家不是发电机就是电池包来解决外场充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