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和JR哪个质量还有可玩性更高点??

楼主(2014-09-12):
亚托和JR哪个质量还有可玩性更高点??  请玩直翼的模友帮忙解答下,从何开始玩起????

网友:
谁说过 玩过JR不换机

网友:
可玩性质量什么的那是水平到比较高阶段时候的纠结!如果新手个人偏向普及率高的牌子,不然到时候鸡鸡出点问题连问的人都没有!

网友:
玩过JR不换机 新手的话 先模拟器 然后买个飞越的机子 等玩好了 再上JR!!!!!!!!!!!!!!!!!!!

网友A:
从模拟器开始玩起~

网友:
LZ不识货,LZ的钱会识货的。 SO,钱包痛了可玩性就高了

网友:
楼上一语道破,高!实在是高!!

网友:
JR没接触,  感觉身边大多数人都是玩的亚拓

网友:
有的比么??

网友B:
没得比,直升机8成看设计性能,台湾机尽管产地在台湾,实际上从设计到试飞都是欧美的,一直站在行业最前潮。
没得比,直升机2成看材质加工,全世界都在中国加工的年代,日本制造那只是个过去式。只有山沟里的人才只知道过去的事。
没得比,JR单独在日本也就是个三流,见到hirobo就得跪下叫大哥。尽管大哥好几年没动静了,余威还在。

网友:
设计什么的都是相互抄,连资深模友都能设计出来,不会有大的亮点了,然后就是看材质和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得比,直升机8成看设计性能,台湾机尽管产地在台湾,实际上从设计到试飞都是欧美的,一直站在行业最前潮 ...

JR有那么惨?各种F3C比赛JR上场不多吗?亚拓国际3D比赛也没怎么拿过第一啊,都是LOGO 泰世!

网友:
哈哈,拿分走人。

网友C:
JR吧,虽然也是台湾制造,精度确实比亚拓好一筹,用料也要好一些,不过我觉得精度好就是公差小,安装时要注意个人功力,JR最好的是设计与制造的结合,我反正是装好机调好控之后测量,与说明书上给出的油门和螺距数据相差不超过10%,简单来说,玩JR就的玩全套,花费比较大,但是套机装完不通电直接按照说明书上给的数据调遥控,完了就能飞,真像是到手飞的感觉。安装时注意的就是螺丝胶用量和用螺丝刀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功力是很重要的。JR的配件主要贵在侧板和需要CNC加工的金属件,比亚拓的要贵将近四分之一,横轴、主轴这些铸造件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价格都不贵。电子设备来说,JR是值得信赖的,但由于电子设备不是日本产就是马兰西亚产,价格贵的离谱。舵机数据性能比同价位要差许多,不过用起来足够了,零点零几秒的差别普通是感觉不出来的,优点也有,就是在低电压位上性能优良,无需高压便可获得较高的性能,也就是可靠性要强些。电调不懂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是套机自带的不用调整,出厂设好的,配合说明书给的油门曲线无需定速就很好飞,我要赞的是陀螺仪,虽然缺点很多,不支持窄频舵机,对其他牌子舵机兼容性不太好,调整也不是很容易入门;但优点也很是明细,使用宽频舵机作为锁尾就已经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性能,还有手感,你可以把他调的像VBAR也可以像MB,同时兼顾了3C和3D,要用就用傻大黑粗的TAGS01,功能比较好。TAGSMINI主要是飞3D的,通用性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JR吧,虽然也是台湾制造,精度确实比亚拓好一筹,用料也要好一些,不过我觉得精度好就是公差小,安装时要注 ...

谢谢朋友解答呀,从何开始玩起???谢谢

网友:
按照现有机种比较划算的是E6或是E6 550,450没空机,套机价格只有3S的滑算些,EX版有些贵了,那个竞速机壳是没有必要的东西,占不少钱。E6和E8级别都有空机,自己配都方便些。如果是刚入魔,一穷二白状态,可以在淘宝别家找那个冬季优惠版的3S 450加XG14遥控的全套装,相对划算些,用XG14的控也是算一步到位了,直机、固定翼、滑翔机操控通道都够用了

网友:
都差不多,还是建议亚拓吧

网友:
这两个品牌就不该相提并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吧,虽然也是台湾制造,精度确实比亚拓好一筹,用料也要好一些,不过我觉得精度好就是公差小,安装时要注 ...

大师

网友:
新人 米少飞越  有米亚拓 土豪随意

网友:
配件供应才是关键,像JR新手摔下修理费就赶上一台450的飞机了,不管先买后买,最终还是飞会亚拓450,尤其新手,所以怎么买结果都一样

网友:
用了JR就不想碰亚拓了!3轴的硬度很高 维修方便

网友:
新手买YT还是很不错的,炸鸡维修是最便宜的。精度,耐用度什么的基本不用考虑(坏之前已经炸了)
如果是千年悬停的话,还是买别的牌子吧,YT的飞机怎么说呢,不怎么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