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电机信号输出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09-12):
本人是个新手,最近装了一套APM2.52的四轴,有点地方不明白,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模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APM2.52装好机子,各个传感器都校准好,电调行程也校准好了,解锁起飞,就算油门推到最大,APM飞控的四个电机信号输出才30%,根本飞不起来!
想请教一下各位,像这样的情况,要设置哪里的参数啊?       还是那方面出了问题?(四个电调都是好的,油门,电调行程都校准好的)

楼主:
这个是APM飞控,电机输出时的截图,油门已经推到最大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有意思的,不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的,不错。顶一下

谢谢!想向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B:
把epp擦除。重新做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pp擦除。重新做一次吧

epp在哪里?那个选项里!不知道怎么弄,请教一下哪里有教程,或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epp在哪里?那个选项里!不知道怎么弄,请教一下哪里有教程,或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68

网友B:
setup
erase
然后重新下载固件,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
erase
然后重新下载固件,重新校准

好的,谢谢,输入那些字母不分大小写吧!刚才输入是大写的,我先去试一下!

网友:
看懂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输入那些字母不分大小写吧!刚才输入是大写的,我先去试一下!

没有大小

楼主:
那要不要连接上飞控,来做这一步

楼主:
我刚才是没按连接飞控来做这一步的,还是不行

楼主:
嗯嗯,现在按照你们的说法,反复做了几次,问题解决了,模友万岁谢谢你!

网友:
遙控器校準了沒?油門行程是逐个做 还是 用apm做?

楼主:
friend_dicky 鍙戣〃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现在按照你们的说法,反复做了几次,问题解决了,模友万岁谢谢你!

你要是上过课,就不用提问了。一定没去上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上过课,就不用提问了。一定没去上课吧

有些课只是大致的上了一下!没详细留意到!所以实在很不好意思啦!

网友(2015-02-15):
我也有这个问题,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刷3.1.5固件一切正常,刷3.2.1固件,油门推到底输出只有30%左右

网友(2015-05-31):
引用 楼主:
嗯嗯,现在按照你们的说法,反复做了几次,问题解决了,模友万岁谢谢你!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總參數 裡有個 t...m 最大油門 要由80 改設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