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垫圈算漏装吗?

楼主(2014-09-12):
这几个垫圈没有装,影响不?

网友A:
我的也没装 只要间隙不大 顺畅就行

网友:
有机会还是找个装上,不装心里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装 只要间隙不大 顺畅就行

这还要闹成强迫症了

网友B:
调节驱动伞齿间隙的 按需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驱动伞齿间隙的 按需要装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