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连不上主机

楼主(2014-09-12):
情况如图驱动装不了

网友:
如果調參軟件!都已經安裝完成,飛控也已經上電!usb也沒問題?
請檢查作業系統是否為盜版!或者為ghost版本
有作業系統會(減肥)把不需要用的驅動全數刪除!
或者如官網提供之解決方式!
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
找售后要

网友:
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确实是自己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