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alflight哪个通道是油门螺距

楼主(2014-09-12):
如题,搞了好久都没搞明白G4哪个通道是油门通道,哪个是螺距通道,直机模式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Throttle油門  直昇機時螺距跟油門混控
模式1 使用原產搖桿  在Controller Calibration 通道為 通道1升降  通道2副翼  通道3方向  通道4油門  通道5大小動作  通道6旋鈕(飛機襟翼\直昇機陀螺感度)  通道7(飛機起落架\直昇機熄火降落)  通道8直昇機定速1跟2   [這是讓你校正 最小搖桿中心位置 及搖桿最大行程   Controller Calibration 有三個校正步驟] ~
在Channel Mapping 只顯示油門通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ottle油門  直昇機時螺距跟油門混控
模式1 使用原產搖桿  在Controller Calibration 通道為 通道1升降 ...

是不是默认油门跟螺距就是混控的,可是7通道只有开和关2种模式,也就是说油门要么全开要么全闭,要设成中间值吗,遥控器没有3段开关怎么办

网友:
7通道搖控器 如果開關只有1段 開跟關閉 那就是一般模式正常飛行(關閉時) 定速模式(開起時)
在模擬裡面通道地圖3-Pos switch定速模式   Smoke直昇機熄火降落 飛機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