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四轴.NAZA飞控.带GPS.623克.飞起那个漂呀.求稳定参数.非常感谢

楼主(2014-09-12):
240小四轴,用的是NAZA LITE飞控,带GPS,
1806电机,总重623克,
非常不稳定,总是漂,
有跟我相似的配置吗?求稳定参数截图,小弟非常感谢大家的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
超载了,在大负载情况下,小电机、小螺旋桨,震动明显增大。我的是这样

网友:
280机架+NAZA LITE+1806电机+6030桨+分电板+808+图传+OSD+格氏2200,起飞重量680g。。。我已经放弃治疗了。。。

网友:
我的配置差不多,就是电机永的飓风的,飞起正常哈。感度参数小机器调小一点,80-100摸索起尝试。我用lite但没用gps。

网友:
把NAZA LITE飞控带GPS 換成一片CC3D , 減了數十克 , 就會好好飛好穩定了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飞控,和电池位置反了,电池在上,重心偏高,稍微有点偏,肯定飘的厉害!

网友B:
不是1608电机,是1806电机。。这种机臂不行,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1608电机,是1806电机。。这种机臂不行,影响效率。。

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飞控,和电池位置反了,电池在上,重心偏高,稍微有点偏,肯定飘的厉害!

你知否這些機架都是仿QAV的設計 ?
國外玩家飛了多年都沒有重心偏高的問題 !!!
飞控及电池放置位置都沒問題 ! 全世界絕大多數仿QAV機架都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否這些機架都是仿QAV的設計 ?
國外玩家飛了多年都沒有重心偏高的問題 !!!
飞控及电池放置位置都沒 ...

飞机已经换回CC3D飞控了,总重是542克,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知否這些機架都是仿QAV的設計 ?
國外玩家飛了多年都沒有重心偏高的問題 !!!
飞控及电池放置位置都沒 ...

不用看外国怎么样,我用过330的防大疆的机架,我飞控是naza的lite,电池开始也是放上面的,一样有飘,但是更换电池和飞控的位置,同样的电池,同样的飞控,留空时间却变长了,稳定性也好了很多,何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外国怎么样,我用过330的防大疆的机架,我飞控是naza的lite,电池开始也是放上面的,一样有飘,但 ...

現實不到你反對 !!! 當然要看外国怎么样 , 因為別人比我們更早玩250小四軸 , 我們現在玩的250小四軸 , 由機架設計到機上所有設置的安排 , 基本上都是沿自他們的經驗  ,
要是在250小四軸上什麼重太高而不穩的話 , 那些曾經把機架反裝過的朋友最終就不用還原基本安裝吧
是的 , 你用330吧 ,可能不是造回事, 動力上和250有很大分別 !

网友A:
但是,你没发现么,电池和飞控换位安装的模友不要太多!
而且从理论上讲,电池放下面,更容易获得稳定!
就是因为降低了重心,飞行的姿态更容易获得良好的控制!

玩模型,要有自己的思路,不是人云亦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没发现么,电池和飞控换位安装的模友不要太多!
而且从理论上讲,电池放下面,更容易获得稳定!
...

是的 , 這種QAV設計的機架 , 要把电池和飞控换位安装的模友 , 沒有多少個 , 有一位我熟識的 , 飛了1次就還原基本安裝 , 聽說沒有明顯的穩 , 另外就是這種機架的設計就不是這樣 , 不好設置 !

反而把電池放在機底就比較實用 , 但250設計是低空穿越 , 重心太低反而會減低急轉方向的反應, 這個我試過 !
對了 , 玩模型要有自己的思路 ,  我說的正是250玩家的經驗 , 不是人云亦云的  !

如果你有玩250小四軸 , 有更穩的安裝方法 , 或者有更穩的機架設計 , 給大家分享下吧 !
或者自家生產機架推出市面 , 你一定可以改變全世界 . 所有玩250小四軸都跟著你走 , 揚威海外呀

网友:
上面一排除了垂直全用70-80
下面两个用100左右

我也是这个机架,也是NAZA V1,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 這種QAV設計的機架 , 要把电池和飞控换位安装的模友 , 沒有多少個 , 有一位我熟識的 , 飛了1次就 ...

250的机架有,但是不太喜欢用,因为没有足够微小轻量的图传设备和摄像机,所以一直闲置没装,所以有些建议也不一定准确!不过飞行器的基本原理还是明白,上单翼就会稳定,下单翼就会灵活,道理是如此的!但是对于楼主的问题,我还是建议换位置试试!

网友:
好重的机架啊 会不会缩短飞行时间?

网友:
那么重当然难飞了,减重低于500,会好飞太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没发现么,电池和飞控换位安装的模友不要太多!
而且从理论上讲,电池放下面,更容易获得稳定!
...

电池太高或者太低是一个效果,不会更稳定,只会增大转动惯量加重飞控负担,机机也越肉,重心越接近旋翼面越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机已经换回CC3D飞控了,总重是542克,应该没问题了,

光是换掉NAZA就减了80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是换掉NAZA就减了80g???

NAZA 由3件東西組成 ...
1. 飛控 25g
2. GPS 21g
3. 供電組件 2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 由3件東西組成 ...
1. 飛控 25g
2. GPS 21g

现在连LED灯和数据线接口都单独了出来,更加重了

网友:
能飞多久啊

网友E:
我的配置 :機架:280軸距
飛控:Naza Lite GPS
電機 :RCTimer 1806
漿:乾丰5030漿
電池 :1800mAH 25C
飛行時間:約 9 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配置 :機架:280軸距
飛控:Naza Lite GPS
電機 :RCTimer 1806

谢谢你提供的参数,

网友:
楼主,你的配置和我的差不多,给你个感度试试:
110 45 100 140
100 100

包你爽飞

网友F:
几乎同样的配置,重量还重一些,非常稳,悬停闻风不动,降落可以手接,不是Naza問题,你飞控感度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乎同样的配置,重量还重一些,非常稳,悬停闻风不动,降落可以手接,不是Naza問题,你飞控感度设多少?

这么牛?可以飞几分钟?多大的电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