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pm无法校准!

楼主(2014-09-12):
apm使用向导的时候,到了校准陀螺仪的时候,无法继续,apm平放在地上无法校准,之前出现过罗盘无法指示正确方向,校准罗盘之后,转动gps,罗盘跟着转动方向,但是它会慢慢恢复到最初所指的方向,无法指示正确方向,现在连陀螺仪都无法校准了,怎么点都不行,继续不下去了!求高手帮忙!

新建文本文档

陀螺仪校准无法继续

陀螺仪校准无法继续

网友A:
这个是加速度仪,不是罗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速度仪,不是罗盘,谢谢

。。。。我说之前罗盘无法校准,现在连陀螺仪都无法校准了,而且点开始之后无法继续,就卡在这个界面。

网友B:
别用这个导向安装调整,用正统的按步调整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这个导向安装调整,用正统的按步调整 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浣犳槸鐢ㄦ暟浼犺繛鎺ョ數鑴戞牎鍑嗙殑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浣犳槸鐢ㄦ暟浼犺繛鎺ョ數鑴戞牎鍑嗙殑鍚

这是什么语言?

网友B:
清空eeprom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空epprom重刷固件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空eeprom重刷固件

陀螺仪可以校准,但是罗盘依然会和慢慢恢复到初始位置,无论指向哪个方向,过一会都会慢慢指向S,求大神帮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可以校准,但是罗盘依然会和慢慢恢复到初始位置,无论指向哪个方向,过一会都会慢慢指向S,求大神 ...

你去看看我发的帖子,看看跟我用的gps是不是同一个。。。。就是那种gps+罗盘的
我曾经也有这个问题。。。。
罗盘下面有个选择角度的地方选择none。。。。
然后罗盘是天线(就是那个方块朝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可以校准,但是罗盘依然会和慢慢恢复到初始位置,无论指向哪个方向,过一会都会慢慢指向S,求大神 ...

你所指的初始位置是什么?你用的是apm内置罗盘还是外置gps一体的?或上个图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指的初始位置是什么?你用的是apm内置罗盘还是外置gps一体的?或上个图好说

外置的,现在好像无论怎么怎么转gps罗盘都不动。

网友E:
叫你们别用这个向导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看看我发的帖子,看看跟我用的gps是不是同一个。。。。就是那种gps+罗盘的
我曾经也有这个问题。。 ...

看到了,是那钟一体的,但是之前接都没问题,就最近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叫你们别用这个向导不听,

泡泡老师,听你的建议了,没用向导了,但是现在罗盘好像直接就没了,怎么转gps,罗盘都不动,校准的时候完全不动,罗盘都会有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是那钟一体的,但是之前接都没问题,就最近出问题了!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曾经罗盘的问题也是这样会回到原点,光转罗盘甚至于在mp界面都不会动。。。最后发现房间的磁干扰太大,客厅就可以了。。。虽然一开始我以为整个家里都这样。。。。在楼下做了校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听你的建议了,没用向导了,但是现在罗盘好像直接就没了,怎么转gps,罗盘都不动,校准的时候 ...

校准罗盘时,看不到红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曾经罗盘的问题也是这样会回到原点,光转罗盘甚至于在mp界面都不会动。。。最后 ...

明天拿到室外试试去,其实前几天都还好的,就这刷完固件就完蛋了。太感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天拿到室外试试去,其实前几天都还好的,就这刷完固件就完蛋了。太感谢了

那你应该考虑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还有固件刷完有没有清除那个什么e开头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准罗盘时,看不到红点吗?

泡泡老师,我能说它又神奇的好了吗?刚才选外置罗盘的时候把下面的ROTATION 180改成了ROTATION NONE他就可以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应该考虑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还有固件刷完有没有清除那个什么e开头的东西

改了一下ROTATION NONE这个就好了。。。按照你以前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能说它又神奇的好了吗?刚才选外置罗盘的时候把下面的ROTATION 180改成了ROTATION N ...

可以校准,但是,你要注意,JJ放平,水平转动时,红点要在水平十字的上方,否侧就是你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校准,但是,你要注意,JJ放平,水平转动时,红点要在水平十字的上方,否侧就是你选错了

我把机架放在水平地上,完全没动,就看到那个红点在乱跑,然后就有数据。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是自动校准?

网友E:
你的飞控也太先进了吧?还能自动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飞控也太先进了吧?还能自动校准罗盘

数据有问题,校准的不对,罗盘方向都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了一下ROTATION NONE这个就好了。。。按照你以前的方法

对的,我也是这样就好了。。。这个gps你用着当心。。。我用的时候一开定点就疯狂往一个方向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起飞前定位不住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我也是这样就好了。。。这个gps你用着当心。。。我用的时候一开定点就疯狂往一个方向冲。。。。。
...

干脆不要gps了。。

网友F:
没用过,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