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挂索尼5n单电的六轴配置,8k左右

楼主(2014-09-12):
航拍,准备装配一台六轴,挂索尼5n单电,求配置,电机,飞控,机架,云台等选什么?全套8k左右。

网友:
感觉不够啊

楼主:
带不起吗?不用太贵呀

网友A:
8000......移步二手论坛吧,估计全新还的靠谱一点比较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0......移步二手论坛吧,估计全新还的靠谱一点比较难吧

1万呢

网友:
应该差不多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看你自己选择的,架子挂5N的基本没多少钱,电调价格也基本没多少,其他的就是看个人了,电机、飞控、云台这些价格差距就比较大了,一个电机差几百,六个就差几千了,飞控更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看你自己选择的,架子挂5N的基本没多少钱,电调价格也基本没多少,其他的就是看个人了,电机、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你就叫前辈们推荐下电调要多少a的,电机要多少kv的,桨配多大的。。。别的像品牌啊什么的就你自己去拿主意了

网友B:
机架 自己选择把 700-900的 方便携带 结实重量轻  为首选 1000 左右 飞控用V2吧 但架子别太大了  IOSD啥的2000(可以选择高点的但价格。。。。) 电机我认为朗宇4110  4112就行KV400左右 上15的浆 6个1200元左右把 电调铂金30-40A  500左右把 微单至少2轴的1000以上 相机弄个2收的1500-2000成色定价格把  图传2W 发射400  显示器一体500左右

1000+2000+1200+500+1000+2000+400+500     基本够了 其他的辅助材料300左右

网友:
最后还有电池6S  1万 以上 差不多1万快钱把

网友:
同样的配置  12000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 自己选择把 700-900的 方便携带 结实重量轻  为首选 1000 左右 飞控用V2吧 但架子别太大了  IOSD ...

谢谢,相机有了,iosd要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相机有了,iosd要2000?

IOSD从100起步

网友:
还忘了控啊?!

网友:
直接买S900吧

网友:
两个8000,还得什么都选便宜的,恐怕都不够,负载决定了你的配置,低不下来

配个小四轴也得两个8000都没配下来,这东西花钱,哗哗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相机有了,iosd要2000?

和V2一起  2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V2一起  2000左右

明白

楼主:
1,机架:680PRO六轴折叠碳纤多轴机架+机罩
2、脚架:680PRO六轴折叠自动收放多轴脚架
3、飞控:大疆DJI NAZA-M V2+GPS+OSD
4、电机:恒力W4822 390KV
5:电调:好盈铂金30a
6:电池:DUPU达普 5200mAh 22.2V 6S
7:控:天地飞9
8:云台:DYS 微单 无刷云台
9:图传:创新科5.8G 1W发射,32频接收,7寸显示屏,蘑菇天线等

求解以上配置,能带得起吗?起飞重量约多少?桨要配多大的?全套配置用6S6000的电池大约能飞多久?
相机已有。索尼NEX5.
漏了什么东西没有?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
总预算10000~120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