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友啊~我这977炸鸡后6轴废了么?

楼主(2014-09-13):
室内飞航线的时候撞到桌子边。。。  现在6轴模式,不推油舵机工作正常,  一推油舵机自动往左打满,后面两个舵机都是自动满舵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图

网友:
重新校正试试看吧。还不行估计要返厂或者换板子了。

网友:
悲剧的977

网友:
米米 没了

网友A:
重新校正6轴模式!曾遇到一样的情况、无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正6轴模式!曾遇到一样的情况、无问题的!

怎么矫正啊?  6轴悬停模式调整么?  我试了下没用额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一般都是断电摇晃主板,然后接电基本几次都能回复

网友:
路过拿分,O(∩_∩)O谢谢、、

网友:
可能有换主板

楼主:
哈哈哈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我另开了一贴   请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矫正啊?  6轴悬停模式调整么?  我试了下没用额

说明书写得很清楚!

网友:
看来977除有飞桨可能外,还有通电后会满舵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