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250DFC少见的问题啊,大神帮帮忙啊,谢谢啦

楼主(2014-09-13):
新装了台无副翼,用的K8,T8FG的控,现在不锁尾。拉一点油门时,打左方向尾巴右甩,打右方向尾巴左甩,尾巴修正都正常,陀螺正反向都试过了,没什么用。问下大大们,是控里这个设置要调下吗?

网友A:
没有用过K8 三轴设置对了吗 左手油门这个不用调的 控里面正反方向对不对 锁尾通道呢

网友:
用软件设光用遥控设好易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K8 三轴设置对了吗 左手油门这个不用调的 控里面正反方向对不对 锁尾通道呢

现在飞什么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ji

有多大?

网友A:
第一台500 现在就还有一架700DF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500 现在就还有一架700DFC

见到都脚震,别讲让我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到都脚震,别讲让我飞了。

500是功臣飞了快半年 700是5月时候买的 前段开始飞700刚开始也是 手发抖 心慌 。飞了好多次才慢慢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是功臣飞了快半年 700是5月时候买的 前段开始飞700刚开始也是 手发抖 心慌 。飞了好多次才慢慢适应

还是找台500或者等下380咯好那么大的鸡难找地方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找台500或者等下380咯好那么大的鸡难找地方飞

慢慢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练

夜了睡觉先了886

网友:
尾巴修正方向错了

网友C:
打左方向尾巴右甩是正确的,楼主搞错了。

网友:
陀螺仪“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左方向尾巴右甩是正确的,楼主搞错了。

是正确的,但是不锁尾啊,自旋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感度接在通道5上的,看这个接线有问题没

网友B:
。。尾巴上照片。检查尾巴传动是不是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上照片。检查尾巴传动是不是松的。

尾轴没问题,不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轴没问题,不松

要捏着大旋翼头拧尾旋翼头拧不动 才算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捏着大旋翼头拧尾旋翼头拧不动 才算紧哦。

试了是紧的,现在问题是完全不锁尾,左右任意打过方向都左右甩尾,不是固定朝一个方向自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是紧的,现在问题是完全不锁尾,左右任意打过方向都左右甩尾,不是固定朝一个方向自旋

有没试过电机不通电,左右摆尾巴??尾桨有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试过电机不通电,左右摆尾巴??尾桨有没反应??

尾桨都有反应,而且修正都没问题

网友B:
还有K8我一般都是在电脑上设。你再留意两个方面,1、感度数值是不是太大了?2 尾桨夹会不会装反了?尾推够不够顺滑?尾巴震动会不会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K8我一般都是在电脑上设。你再留意两个方面,1、感度数值是不是太大了?2 尾桨夹会不会装反了?尾推够 ...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了,怀疑是不是和K8侧装有关,或者接线问题,因为锁尾完全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了,怀疑是不是和K8侧装有关,或者接线问题,因为锁尾完全没反应

侧装啊,设定前要按K8那个设定按钮的啊。不按他不知道你是怎么装的肯定没反应啦。

http://pan.baidu.com/s/1ntoJmv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装啊,设定前要按K8那个设定按钮的啊。不按他不知道你是怎么装的肯定没反应啦。

http://pan.baidu.c ...

这个是搞过的,现在就是侧装的慢闪模式

网友:
那么不懂了换个K8试下?

网友:
要设成陀螺侧装的模式!
按陀螺上的钮,使陀螺灯快闪!!!

网友D:
控里面不要用AVCS模式,用normal

网友E:
250dfc主轴跟fbl的主轴通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里面不要用AVCS模式,用normal

normal用过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dfc主轴跟fbl的主轴通用么

尺寸不一样的

网友:
对了楼主你怎么不用S.BUS接线?你查下接线有没问题。

网友:
那我还是安心的玩fbl吧

网友:
不知道LZ是不是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我的450昨天也是拆下来换尾轴电子设备都没动后面装上去就不锁尾,修正对了,通道对了,折腾好久又是问朋友又是发帖又是录视频,折腾到死,最后发现原来是尾桨夹装反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对啊楼上的兄弟是尾桨夹装反了,
不过说螃蟹爪装反了更容易懂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确的,但是不锁尾啊,自旋

楼主应该晒一下K8的感尾感度截图,或者感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