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 哪里有2轴或者3轴的舵机云台控制板的吗?

楼主(2014-09-13):
有谁知道 哪里有2轴或者3轴的
舵机
云台
控制板的吗?只想要舵机用的控制板(PS:不要无刷的)有谁知道有没类似的控制板的。

网友A:
各种开源飞控自身就可以,高端一点的话飞越和XCAM都有的

网友B:
说的对。比如apm

网友C:
我也在找
自己做舵机云台 想加个板子 可以横滚自稳就行了

楼主:
我是想找可以自稳~还可以单独控制的~有没什么好的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