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遇到APM不是因为质量问题或者操作失误的炸机 大神请进 要是泡泡老师能指教最好了

楼主(2014-09-13):
小弟入模4个月 凭着英语功底非常好以及程序员专业 现在已经基本轻松驾驭APM了 用600的轴距拍了十几个商业航拍 忘了设置失控保护炸了之后索性上了全碳纤的H4折叠 至今为止飞得还行
但是!!
所有的故事都有个但是,所以我还是得说这个但是

我发现非常稳定好用的APM飞控却有个致命伤,这点可能版上大神都没遇到

APM在大马力轻机身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自动调参

我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2.1kg不到的全重,已挂电池云台
680轴距的H4折叠机架
3508 700kv的电机
1555的碳纤桨
3S电池
GPS和外置罗盘都有

我知道我这个配置有点奇葩 不过因为前期投入了不少很好的3S电池 不打算换电池的情况下 买了700kv的电机 然后测试了12 14和15的桨 发现15的续航最高 所以就继续用1555的桨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一直用默认参数 也蛮稳 不过因为前后重量大 理论上左右修正的力度要减小 前后的要加大 我又不太会细调PID 所以打算自动调参

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一切准备就去 云台上电真实情况自动调参 开始调参不到30秒 左右运动不断幅度加大

最后在有一个摆动后 居然没能拉回来 直接偏移角太大 翻了!!

还好我一直都很谨慎 自动调参的地方草厚 而且H4单C卡机架炸了就会自动折叠 加上也就在离地4-5米飞 居然毫发无伤 不过不敢再试自动调参了

我之前2212配1045自动调参毫无问题

求问各路大神:

我这种轻机大桨的情况下 如何完成自动调参?

是否可以考虑先修改一下默认PID让他更适应我的机器再自动调参?

如果可以先修改PID 如何修改一下?

我存有以前2.1KG X525机架 2212 1045的PID参数,这个有参考价值么?

网友A:
我的h4都是自动调参的,毫无问题

网友A:
都说大奖不抗风,楼主用小一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h4都是自动调参的,毫无问题

你的全重和桨电机电池 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大奖不抗风,楼主用小一点试试看?

关于风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风很小 即使有点应该也是很小的阵风真不至于吹翻

换小桨也是方法之一 只是换了小桨 调参好之后 再换大桨不是还内样么 我的目的是调好1555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全重和桨电机电池 参考下?

我也是3s电,用的12寸的浆,个人觉得高kv不能用15寸的,别介意啊!

网友:
纯属个人见解: 你700KV 竟然配1555桨,不知道你那平时的风力怎样,我3508 580KV 4S电,都用1238,因为我原来用过1447桨,虽然拉力提升不少,但是都知道桨大了,受风面大,抗风性肯定不好,建议700KV 用11或12寸桨, 自动调参的时间机器运动特别大,需要机动性很好,1555那么大,电机要多大扭力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所以 建议楼主更换桨。用11或12寸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700KV没办法上1555、、我的也是700KV 3S电1355 4S 1238 580KV可以上1555、、

网友:
楼主,我的490kv才上的1455桨……

网友:
4108 600kv用1238浆,供楼主参考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的原因?

楼主试试同样的配置,用之前能飞的PID参数,这样飞一下:
悬停后,升降舵向前推到底保持几秒钟,然后副翼向右推到底保持几秒钟,升降舵再向后拉到底保持几秒钟。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多轴发生连续摆动甚至炸掉,就有可能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
楼主你加个1kg的配重不就完了吗?重了飞机会更稳

网友:
建议你換4S或6S电池

网友:
应该加负重

网友B:
楼上分析的没错,搂主用大桨会感觉JJ效率变高了好飞稳定,但是电调响应速度不足;
不抗风
剧烈飞行发生电调堵转,
另楼主自动调参是否有先切定高, 最好没有风的状态时才实施,不然响应不及就秒炸了.
我的4108 6S土炮机架1.8KG 15桨 铂金30A 剧烈飞就堵转秒炸, 后来刷BLheli解决.
建议楼主改6S, 刷电调.

网友C:
apm,15桨,2.3kg,v3508,770轴距,自动调参,也成功了。
会不会你选的天气不够cal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分析的没错,搂主用大桨会感觉JJ效率变高了好飞稳定,但是电调响应速度不足;
不抗风
剧烈飞行发生电调 ...

谢谢大家建议啊 我一并回了吧
现在的建议基本认为我的桨太大了 确实我也不懂太细节的桨电kv搭配 桨大的危险确实也估计不足

我有两个更进一步的问题:

1. 如果我不剧烈飞 只飞GPS稳定模式 只在微风环境飞 航速很慢 主要为了航拍 为了追求稳定 能否能继续试用1555桨 我现在1555桨 不到30%油门 飞机就蹿起来了 电池效率高得一塌糊涂 奇稳无比 垃圾2轴云台都能拍得很好 就是偶尔桨会入镜 现在把云台又往外探出去了很多 不忍换啊

2. 我换小桨的话 调好自动调参之后 再换上大桨 此时PID做一下如何调整比较适合 比如PID各降低百分之多少 根据经验

3. 还有人建议可能是机器太轻了 挂配重调参 不过如果是堵转 估计加配重也没用吧 而且即使用配重调好了PID 减掉重量 PID还是会不完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15桨,2.3kg,v3508,770轴距,自动调参,也成功了。
会不会你选的天气不够calm。

请问你的KV和电池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啊 我一并回了吧
现在的建议基本认为我的桨太大了 确实我也不懂太细节的桨电kv搭配 桨大的 ...

楼主既然是以效率稳定为主,入大桨会有这样的效果,
一般大JJ比例大于小JJ,目的是自稳能力提高,楼主是小JJ配大桨就不知道了,如果目前的JJ状况很好,大可不必在意,
但是
降落要很慢,太快很容易震荡过度,电调不及反应会堵会翻的。
风大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既然楼主以稳定效率为主又是航拍,更换成盘式电机及6S也不过是小投资,可以比较安心。

网友:
3s电 700kv不能上15桨,扭力不足,不要存侥幸心理,炸鸡,出事故后悔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