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氧胶会腐蚀塑料?

楼主(2014-09-13):
前几天嫌旧K8外壳的螺丝有些松动拧不紧了,就用了点螺丝胶。结果今天一看。。螺丝边上的塑料全部变泥巴了一捏就碎。谁科普下是什么情况??5iMX 我爱模型的

网友A:
。。用错地方。。螺丝胶就是金属和金属的时候。。金属和塑料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错地方。。螺丝胶就是金属和金属的时候。。金属和塑料没用。。

以为会有些效果的,结果比原来还差,直接碎了。

网友B:
好事,以后你就会牢记了。
朋友飞油鸡给桨夹头锣帽打胶,浸了很少到桨边上。个把月后推油,射了。
切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事,以后你就会牢记了。
朋友飞油鸡给桨夹头锣帽打胶,浸了很少到桨边上。个把月后推油,射了。
切切~ ...

以前不知道啊。哭死。

网友C:
螺丝胶把塑料融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把塑料融化掉了。

之前没想到螺丝胶会这么厉害的,别的胶水不会融塑料啊。

网友D:
K8那个破壳,不用胶,插拔几下插头自己就会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那个破壳,不用胶,插拔几下插头自己就会裂掉。

淘宝壳子。

网友:
不换,裂了不影响使用。

楼主:
里面电路版不动就行,要是动还是换个好。

网友E:
螺丝胶会融化塑料?  装螺丝胶的可都是塑料瓶哦??????

网友:
额额,知道问题了,以后我也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胶会融化塑料?  装螺丝胶的可都是塑料瓶哦??????

这个具体是化学还有物理的综合反应具体我都不懂,而且塑料也有不同的材料制造。塑料只是化工固体的一个统称,瓶子和零件的塑料明显不是同一种塑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