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子是电调问题,还是vbar,舵机。还是都问题?内附前几天的飞行视频

楼主(2014-09-13):
昨天难得晴天,兴冲冲的充了8块电池去飞,结果第一起落就有问题了

故障描述:通电自检一切正常,关闭HOLD开关后,电机好像带不动一样,转了几圈就停了,电调发出声音。
                 飞完X3的电池后不死心,又给sab500通电。
                 可以正常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飞了一会机子空中抖动很厉害,勉强能控制住,迫降后发现舵机

机子配置:天蝎星4025 1100KV   凤凰90A  vbar       KST515 舵机

大概半个月前飞过,机子状态很好。难道是了几天雨,设备受潮了?

网友:
貌似这是电调要挂的先兆。

网友:
感觉是电机缺相了,建议检查下电调接电机的香蕉头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知道原因总是有隐患的

网友:
受潮了!电调拆出來曬一下太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原因总是有隐患的

很大的隐患啊,飞着突然抖动,很难控制。要是飞航线,靠近自己的时候出问题就难说了

网友:
哔1声,马达堵转或卡主
哔2声,低电压保护
哔3声,电流过载
哔4声,电机异常
哔5声,失去遥控器信号
哔6声,温度过载
这个也是在其他文章看到的,但这个是ICE120HV的,不懂通不通用,希望能帮到

网友B:
换电调试试

网友C:
這是電調問題,你是不是接上電,准備起飛,油門推了一點又拉回來到底,電調發出BBBB的音,但之後就不能再發動了對不對?我也試過這樣,只要你把斷電,再接上,推油門到40%左右,5秒之後就正常了,這是鳳凰的正常現象,但有時受潮了也會這樣,不過機會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電調問題,你是不是接上電,准備起飛,油門推了一點又拉回來到底,電調發出BBBB的音,但之後就不能再發 ...

感谢,我3种飞行模式都是直线油门打开HOLD开关,通电,起飞的时候0螺距(油门放中间),关闭HOLD开关大桨开始转动

操作方式没问题,这样飞了大半年

网友D:
谁知道三个斜盘舵机偶尔同步上下抖动是什么原因呢?之前未炸鸡,未淋雨,一直温柔航线没出过问题现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50A v3+KST215

网友:
VBAR重新初始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三个斜盘舵机偶尔同步上下抖动是什么原因呢?之前未炸鸡,未淋雨,一直温柔航线没出过问题现在突然出 ...

同問,這斗動已導致炸雞兩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三个斜盘舵机偶尔同步上下抖动是什么原因呢?之前未炸鸡,未淋雨,一直温柔航线没出过问题现在突然出 ...

接线全部排查一次。

网友E:
有没有可替代的电调  先换一个试试  排除法最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替代的电调  先换一个试试  排除法最可靠了

有替换的电调,舵机,陀螺仪。打算先排除法吧,反正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才敢试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试试
好吧,感觉舵机应该也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