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想并联个三段开关,有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2014-09-13):
本把原控上的电器位开关,改换三段开关。但想在想,在原电器位不拆除的状态的下,从主板上电器位出线的地方,引出线并联一个三段开关,想有时可以用拨动的,有时又用扭的不知道可否?
主要担心的问题是,三段开关拨到任何一档,电器位开关不小心又扭到任何一档,两个开关同时启用会有不会有什么问题~
比如一个上档,一个下档,又或者两个都是在上档。
或者说在电器位上弄多一个开关来切换他的开与关这样比较保险。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A:
开关最好不和电位器“并联”工作,除非再弄个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最好不和电位器“并联”工作,除非再弄个切换开关

好的,上次也是您帮我提意见,太感谢了,
我就在电器位或者三段开关上,弄多个开关来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上次也是您帮我提意见,太感谢了,
我就在电器位或者三段开关上,弄多个开关来切换

这个虽然是正确的建议,但真不希望这样做,因为遥控器板面或侧面没多少地方,如果真要这样,不如电位器换一个有指示位置的旋钮,再在遥控版面上用不干胶贴上位置标志,把你需要调好的位置用不干胶和旋钮之间做好标记,使用时,直接把电位器转到这个位置即可。

楼主:
嗯 这也是个好办法,拆了外壳也不好美观,位置也少。还真不如标记着位置,用旋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