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 找到两款DVR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常用的?

楼主(2014-09-13):
下面 找到两款DVR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常用的?

第一种:

第二种:

网友:
都不便宜吧?

楼主:
都不到300元

网友A:
机载的都是  地面的一般不用这个  除非你准备放在显示器里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载的都是  地面的一般不用这个  除非你准备放在显示器里边

地面的用什么?后悔没有买鹰眼一体带dvr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面的用什么?后悔没有买鹰眼一体带dvr的。

鹰眼dvr 用的是什么模块?他们在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鹰眼dvr 用的是什么模块?他们在自己开发的吗???

不晓得,相差200,刚好可以买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相差200,刚好可以买个模块。

你现在买的是哪款啊?

网友D:
我用的是第一种,268元,效果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第一种,268元,效果一般……

正打算买这款。不买了。但是这款貌似第鹰眼锐视一体里面的模块。

网友:
我现在也打算买个 看看淘宝 我勒个去好贵啊   还不如买个一体屏 这回被坑了

网友:
发个连接

网友C:
第一款好像鹰眼的也用这个款,看到个淘宝店在买,叫做鹰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款好像鹰眼的也用这个款,看到个淘宝店在买,叫做鹰眼

第二款 鹰眼用的也是它,不过鹰眼改了下程序,可以不用遥控,使用板载按钮也可以控制菜单而已,其它还有什么地方有变化我不知道,貌似变化不大 呵呵

网友(2014-10-21):
找<电子制作实验网站>,陶店名,店主好象叫谢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