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麓湖】关于35厘米安妮小公主游艇的技术讨论

楼主(2014-09-13):
安妮小公主是一艘设计非常成功的小船,易安装,操控灵活,便于携带,小水域最佳玩船选择,如果做好防水,在稍有风浪的水面也很好玩

由于安装了一艘小警船,对小艇产生了兴趣,于是把同期购买的安妮小公主也装好了

另外,第一艘安装的小警船在玩的过程中已经神秘失踪,后又淘了两艘,安装了一艘,留一艘NIB(new in box)备用

言归正传,下面将小安妮的装船心得和大家交流

组装过程就简略了,因这船已经有不少人发过帖子,重点讲讲几点改进

一、装船

二、轴系、螺旋桨选择

原船的轴系实际已经很好,但由于小船很紧凑,安装以后轴系保养不易拆装,所以,选择了可以不拆卸保养的轴套,可以直接加注黄油润滑防水,2毫米的船轴用回配套的就行

小公主轴套是12厘米长,我淘了两种,长的是15厘米,准备用在备用的小警船上

连轴器我也换成软的了,便于安装和拆卸,软连接安装精度不是要求那么高,动力的损失这种小船可以忽略不计

原配的塑料螺旋桨实在不敢恭维,根据我第一、二艘警船的经验,原船桨动力损失太大,高转速时桨叶变形失去动力,反扭严重,没有固定装置,容易打滑,塑料脆弱容易损坏

于是升级全浸铜桨,原来问题大部分解决

三、动力选择

第一艘小警艇选择了无刷2845内转子电机,动力过剩,第二艘小警艇先选择了万宝齐的380高速有刷,但由于散热不佳,烧了两个,后选择了转速没有那么高的有刷,效果非常好,于是决定这艘小公主也采用380有刷,成本低,由于船小速度已经很快了

四、电机安装和散热

这艘船由于太小,没有办法安装主被动散热设施,只好在原船上想办法

电机座:原船的电机座可以安装2208无刷或380有刷,但装380有刷把电机前段的四个散热孔都堵住了,于是自行钻了两个16毫米间距的M3孔安装380电机,不影响电机本身内部的通风散热

船舱散热:由于船舱密封,内部热量不能散出去,于是在船舱天窗改上钻了十个2毫米的小孔,然后在船舱盖挖个1.5厘米见方的小孔和动力舱相通,解决了散热问题,同时这个位置也不容易进水

五、灯光安装

这船带灯光设备,但舱内没有空间安装电池,两个选择,自加电阻把电调输出电压降至3伏,或在舱外放置电池盒,但小船太小,载量有限,我最后决定放弃

而且套材中的红色二极管很容易烧掉

六、舱内布置

由于舱内空间有限,所以布置很考人,电调选择很重要,个头要非常小,幸运的是还是让我找到了合适的,而且是可以上3S锂电的,电池只能用2000毫安以下的锂电或者镍氢电

具体布局说明

电池、电调用魔术贴固定在设备板上,接收也是用魔术贴倒贴在船甲板,这样船进点水也影响不到电器工作了,舵机臂加了定位豆,改善操控性

七、船反扭的解决方案

这点我觉得最重要!由于小警船的反扭严重,在换桨的基础上,我查了相关资料,如何处理单桨单体船的反扭,相关资料介绍时在轴系和螺旋桨安装时,设置不大于5度的防反扭偏角,于是大胆在这艘船上做个尝试,安装了2度的反扭偏角,由于我安装的是正桨,所以螺旋桨左偏了2度

试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出乎意外,无需通过微调舵面,只要舵是正直就行,船直行笔直,转弯灵活,毫无反扭迹象。

大家也许有这个经验,通过微调方向保持的直行并非真正的直行,船走起来要不断地调整方向,严重的只能蛇形前进

好了,最后来张定妆照

总体来说,这是一艘设计不错、结构紧凑、容易安装、操控不错、价廉物美、小巧玲珑……的小船,什么?说过了?自己体会,呵呵,试船的效果非常好,有空再上视频与大家分享

楼主:
先占个沙发,由于防反扭偏角很小,大家可以看船舱电机的位置,稍稍有点偏右

网友:
船反扭最佳解决方案自然是正反双桨

网友:
船漂亮,楼主记录过程也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这个要顶,很不错的总结哦

网友A:
这船我做过,1800的电池大了,这船适合7.4V 800-1200的电,跑个十几分钟没问题。
另外,解决反扭也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通过电池摆放位置就可以搞定。
至于偏航,用控的微调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我做过,1800的电池大了,这船适合7.4V 800-1200的电,跑个十几分钟没问题。
另外,解决反扭也没必要 ...

电池摆放不是最终办法,压在右侧,,船静止的时候右倾,而且我在试航小警船的时候,是可以解决船由于反扭导致的倾侧,但方向还是向左偏

网友:
我也有这个船

自己改了双轴推进。但是两个轴的高度自己没掌握好,有误差。左边高右边低,好在误差啊自己还能接受,船也不跑偏。

楼主:
舱内有图片吗?用的是什么电机?

两和人偶好Q!

网友:
图文并茂,制作流程很详细,做工很细致,先赞一个。

网友:
制作精致,赞一个

网友:
全浸铜桨很赞!模型做的好精致。学习了!

网友B:
小浆多大的?   哪里可以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浆多大的?   哪里可以搞到?

桨径23毫米,淘宝搜全浸铜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