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攒四轴失连,改装华坑x350pro,更换电机+成功加装APM OSD

楼主(2014-09-13):
不慎攒了太马航牌的四轴,GPS信号不好,一键跑掉了,还挂着我的黑狗3+...损失惨重,重拾华坑山寨APM X350pro,成功加装APM miniosd,并更换新西达2212 kv930电机,1/4原厂电机的价格,带来清爽的电机温度及远超原厂的效率!上图!

楼主:
接线参考图

网友A:
您这是逗我们玩呢?xxd也用?华坑再坑,不至于连xxd都不如吧?

网友:
机机失联损失确实最大。

网友:
新西达这么厉害!?

网友:
XXD看人品的,某些工厂的XXD其实也还真的可以,不比大牌的差,问题是大部分XXD真的没办法

网友:
我买的XXD感觉上比不了我的350PRO电机,看楼主用的如何啊

网友:
不错的东东。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逗我们玩呢?xxd也用?华坑再坑,不至于连xxd都不如吧?

信不信由你,最早用原厂电机,由此居然过热把上机壳电机周边的塑料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不信由你,最早用原厂电机,由此居然过热把上机壳电机周边的塑料熔了。。。

银燕朗宇飓风都不错的啊,还都不用桨夹

网友B:
请问下楼主,350PRO可以用2216的电机吗?

网友C:
想看看你电机座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你电机座图片

已经换了一个机壳,不过电机上有塑料残留,或者你可以咨询北 京的一个叫飞吧的模型店,在他家买的机器,然后在他家换的机壳,回头我会把原厂电机的图片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350PRO可以用2216的电机吗?

应该可以吧,但肯定只能上两颗钉,原厂的孔是4 16,一般都是2 16 2 19

网友:
有没有摩友用350PRO自动调参的 呢?

网友(2014-11-21):
兄弟 请教下这个机器换电机的事宜 麻烦加下论坛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