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遥控器的两档开关是否可以改成三档

楼主(2014-09-13):
RT,如果可以,应该怎么改呀

网友A:
可以  自己买限位器和模块就好   自己动手  玩不转就烧了

网友:
换3档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自己买限位器和模块就好   自己动手  玩不转就烧了

限位器是啥,模块又是啥呀。买了几个三档开关,但是打开遥控,里面的三档都是3根线,要替换的2档只有两根线,怎么弄呀

楼主:
买了几个三档开关,但是打开遥控,里面的三档都是3根线,要替换的2档只有两根线,怎么弄呀

网友:
N档都没问题,只是电阻分配的问题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