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水里拍,还能离开水面飞起来拍的机器叫什么?

楼主(2014-09-13):
能在水里潜游拍摄,还能离开水面航拍的机器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卖的?

网友:
防水四轴可以水下拍摄,但不能潜拍

网友A:
曾经看过一个影片,一迷你四轴可以自然下沉进水缸,再启动电机上浮水面,紧接着就升空了,点仅限于很小程度的简单下沉和上浮...如果大一点可正反转的四轴,加上防水设备可能可以实现,就是不知道水下还能不能精准操控...估计是可行的,就是飞控程式要重写了!

网友B:
在水里面遥控器就会失控了吧?水里不是只能声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水里面遥控器就会失控了吧?水里不是只能声波吗?

这个又不是深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曾经看过一个影片,一迷你四轴可以自然下沉进水缸,再启动电机上浮水面,紧接着就升空了,点仅限于很小程度 ...

水下无线电信号衰减很厉害,没法遥控的,去潜水艇板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下无线电信号衰减很厉害,没法遥控的,去潜水艇板块看看就知道了

小程度的潜水,指的因该是不深过1公尺吧...信号应该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