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的是好盈电调和朗宇堵转?请大家分析,探讨(切记不要在人头上飞行)

楼主(2014-09-13):
昨天在校进行拍摄任务,因为是最后一天的拍摄,比较重要。于是特地进行啦多方面的检测,还进行啦试飞,一切正常。因为这个机子安全飞行啦几十个起落。都没有问题。
今天准备完成后,第一个起落。大概一分半左右的时候,直接失去动力。
机子是飞越680,XA飞控,朗宇4108s 600kv,好赢铂金30A。
因为是低飞 所以损失不是很大。只是这样的问题让人心惶惶的。

飞的时候人几千号人。还是告诫各位,不要再人上方飞行 注意安全。无论你的事什么
从数据左后方的电机M4突然升高,但是掉落的方向是M4方向,和我看见M1机头突然翘起。飞机好像失去动力一样。
分析原因1.桨松啦 2.堵转 3.电调和电机连接问题 4.飞控出问题
1.可以排除,因为在飞行前我特地的检查过桨是否松啦,还紧啦螺丝。拆桨的时候也没发现问题
3.掉落下来,重新上电检查,一切正常。
4.从数据记录,飞控无问题
现在只剩下堵转问题。
之前也有一台一样配置的机子也出现此类问题
症状一样。
所以怀疑为堵转问题

网友A:
值得关注,不过铂金用那么长时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只听说过飞腾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关注,不过铂金用那么长时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恩 我也用啦很久 ,也挺信任的,就是不知这次什么问题

网友:
该换乐天了

网友:
发给XA给答案

楼主:
上面的图是井辰分析给我的

网友B:
我的配置跟楼主几乎一样,只不过是4轴,好赢跟电机不存在堵转问题。因为我已经飞了5.6十个起落了。重点要检查就是电调与电机的3跟接线特别是用香蕉头连接,如果香蕉头质量不好很容易造成虚接触,电机抽风掉高。我碰到过。后来全部调整好用热缩管包住防止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跟楼主几乎一样,只不过是4轴,好赢跟电机不存在堵转问题。因为我已经飞了5.6十个起落了。重点要检 ...

我手上这太机器已经飞啦130多个起落。也不要说的那么绝对,也许我的是个案啊。或许是其它问题。

网友:
安全第一,有人的地方不飞

网友C:
100多起落无问题,电机是否正品?

网友:
我表示我恒力4822跟铂金30A放一起丢项.....飞起来没事,调试的时候先正转再反转,各种来回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多起落无问题,电机是否正品?

起落多。但是每次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跟楼主几乎一样,只不过是4轴,好赢跟电机不存在堵转问题。因为我已经飞了5.6十个起落了。重点要检 ...

重于找到一个用热缩管包裹的同类了,哈哈

网友:
的确要注意安全,即便技术水平再高也有掉下来的时候。楼主的机子也再一次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在人头上飞行,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

网友D:
我也是这电调和这电机,一样样的,用了这么久,还不知道堵转为何物,因为从未堵过,楼主或许有其他原因,因为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搭配有堵转的

确实应该好好深究原因,要不炸不起啊

对了,你用几S电,多大桨,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电调和这电机,一样样的,用了这么久,还不知道堵转为何物,因为从未堵过,楼主或许有其他原因,因 ...

恩恩 也许是我的是个案,或许是电调或者电机出问题,我之前也没出现过问题

起飞重量3.7
4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也许是我的是个案,或许是电调或者电机出问题,我之前也没出现过问题

起飞重量3.7

你挂什么3.7重?用什么桨?会不会电调过热了

网友:
听说朗宇电机出山寨的了!前不久就看过帖子有人买到假的朗宇电机!电调好像也有假的!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E:
LZ 要分析 失控的时候 是在悬停的时候还是 在飞行 或者猛加油门的时候 如果的悬停的时候 直接失控  绝对不是堵转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要分析 失控的时候 是在悬停的时候还是 在飞行 或者猛加油门的时候 如果的悬停的时候 直接失控  绝对不 ...

是在打左副翼飞行的时候

网友F:
飞控挂了,这个可能性可以直接说是0,因为飞控已经判断出姿态异常,并开始修正,而且修正的幅度很大,明显是修正信号出去后没有效果,由此可以判断动力部分出了问题。
电调堵转,表示这个的可能性几乎为0,运行过程中是不可能堵的,除非线路突然出问题
电机,这个……朗宇的一直蛮靠谱的

PS:上面都是灌水,我想说的只有一句:楼主电机和电调之间那个热缩管里包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挂了,这个可能性可以直接说是0,因为飞控已经判断出姿态异常,并开始修正,而且修正的幅度很大,明显 ...

恩恩 分析的很有道理。所以现在也和大家讨论究竟是什么问题。

我是用香蕉头连接的 包着的就是那三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分析的很有道理。所以现在也和大家讨论究竟是什么问题。

我是用香蕉头连接的 包着的就是那三个线 ...

拆开看一下香蕉头有没有变色,我以前遇到过香蕉头氧化后时断时续的现象。

网友:
关注    学习     事实教育我们  安全第一

网友G:
我的也是这个配置 现在是一上电感觉电机就被磁铁吸住了 很卡顿 断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个配置 现在是一上电感觉电机就被磁铁吸住了 很卡顿 断电正常

你是不是设啦刹车?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好赢也是吹出来的,营销做的很好。
哥用蜘蛛设置进角后就没堵过

网友:
恢复出厂 后保存 现在ok

网友:
同样 PL30A + X4108S,数十起落无半点问题。

网友:
我觉得有电调虚焊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还是焊接比香蕉头牢固

网友:
我猜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