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载GPS防盗器改装终结防丢设备,GPS定位和无线电信标

楼主(2014-09-13):
通过手机GPRS把GPS数据上传服务器查看实时位置,也可以用短信查看。供电还行3-6S电池都OK,内置了400ma的电池。没电了还能工作几个小时,然后我再给他加上了一个400M的无线电信标,万一没有GPS信号出了问题,可以用八木天线+衰减器+对讲机用无线电侧向的方法找到飞丢的设备。

网友:
打开谷歌地球输入经纬度即可

网友:
无线电测向都用上了。

网友:
这个应该值得推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199的那个么?

不是,挺贵的5xx左右的一款,销量还不错,马云旗下搜一下。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

网友:
打开谷歌地球输入经纬度找出的地点应该是有好大的偏差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挺贵的5xx左右的一款,销量还不错,马云旗下搜一下。

星承XC-02  是么????

网友:
买一个儿童手机,现在儿童手机都有通过其他智能手机定位其位置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星承XC-02  是么????

记不清了,单位附近咖啡厅的无线网,上马云家很卡, 差不多的都能用,我碳架车坐垫下面就装的这个,是纽扣电池的,电池续航时间7天多点,有开关可自行开关,楼上说坐标偏移,我用查找我的IPHONE定位偏移30米以内,发送的坐标就偏移的比较远150多米。飞航模好飞场很重要,

网友:
可以用老人机做,发信息就回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挺贵的5xx左右的一款,销量还不错,马云旗下搜一下。

这个GPS防丢器加1年平台费用,加1张50元的电话卡(上传数据用)。。。

才200元不到。而且自己拆掉外壳也不重。。。

短信查询位置信息

网站查询飞行轨迹

无线电信标非常非常的小,把供电连接到GPS防丢器的电池上共用一个电池。。。就OK了。。也100多块钱。。
这个衰减器还没到 就八木天线+对讲机侧向寻找稍微麻烦一点。

双保险啊。。。

楼主:
获取失败 是因为在室内,没有GPS信号。。。没有GPS信号在网站平台可以利用基站定位。。有GPS信号就能精确了。

网友(2015-01-14):
好东西!再也不用担心精灵飞丢了!

网友:
我也装了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