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电机烧了,自绕线,满血复活。

楼主(2014-09-13):
最近500启动不了,经检查发现电机一相电机线烧毁

拆开后发现,原电机是0.35漆包线,22股*4匝三角形饶法,2000kv。
原电机较老,kv太高,打算把kv值降到现在普遍使用的1600kv。也想尝试一下饶粗线,所以决定使用一股1.0mm漆包线(饶了之后发现线细了,满槽率不高,打算下次用1.2mm的线试试),4匝三角形饶法。绕好后通电正常,以试飞,动力正常。但电机转速较高,不知道我的kv值饶对了没有,请老鸟帮看下。飞行下来后电机温度较高,不知道是用的线细了还是天气的问题。

网友:
坐等大湿指点,我反正不会计算

网友:
就按原线径和圈数绕向绕回去即可

网友A:
都是4匝,KV应该差不多,能明显感觉到转速偏高而且下来温度高的话,多半是退磁了,烧线需要的温度很高的,磁石压根受不了

网友B:
把齿轮换个少一两T的温度应该就会下降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齿轮换个少一两T的温度应该就会下降些吧

嗯嗯,整打算降一T的齿轮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4匝,KV应该差不多,能明显感觉到转速偏高而且下来温度高的话,多半是退磁了,烧线需要的温度很高的, ...

也有可能是退磁了,但不知道怎么测,后面重绕再试试。不行就当练手了

网友C:
看来楼主没有计算,重绕的线截面要一至,那新线直径应该是1.6mm。如果想降低KV值还应该增加匝数,经计算1600KV匝数为5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没有计算,重绕的线截面要一至,那新线直径应该是1.6mm。如果想降低KV值还应该增加匝数,经计 ...

现在重饶的匝数就是5匝,但是试过用1.2mm的线饶,很难绕进去,所以就用1.0的试试。用1.6,mm的应该是饶不进去的哦

网友:
看来要把航模玩好,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网友:
你500的电机这么点,貌似还会烧

网友(2014-11-24):
用多股线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