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化4轴用NAZA一打方向就会自动上升,怎么解,是高度感度调高了吗?

楼主(2014-09-13):
轻量化4轴用NAZA一打方向就会自动上升,怎么解,是高度感度调高了吗?  我机架为380 轴距,  飞控  NAZA  V1    模式用的是GPS模式 全部绿灯起飞,定点定的主,就是打转向会自动上升,暂停转向 飞控有时定在当时的感度或会回落,每次都这样,大家有遇见过吗?可能怎么造成的呢?
怎么解决?
4轴模式是十字模式。  十字模式和X模式比那个会稳定点呢?
各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呢?

以下为我的轻量化4轴,怎么解决以上问题呢?

网友:
不懂帮顶,感觉好乱!

网友:
要不你就把感度调低一点试试!带台笔记本出去楼下调!

网友:
感度、起飞重量、分别是多少
给个数据

网友:
这个机架美感太差了

网友:
这个布线的确够乱的

网友:
这就是一堆乱线飞起来了么

网友:
线  线  线   求你了 弄好点把  实在看不过去了

楼主:
这个机架实在没办法在把钱弄得整齐了,机架太小,塞不下了,我上面飞控  OSD  图传  无刷云台 接受机等  东西多线也就多,机架中间板部分只能放下一个飞控,其他都要搭楼才能放下。电池装在中心板和无刷云台中间,我机架加脚架折叠一起100克不超过。  还有转向自动上升怎么解决呀大家。机架式380轴距的。

网友:
乃们说像不像这个啊?

网友:
搞点锡纸把飞控包起来,没有就烟盒里的锡纸也行,我的V1以前也是这样定高定不住,这样搞了之后定高很准了。。

楼主:
这样呀,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