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 全配重723克,不带电池算重吗?

楼主(2014-09-13):
480 全配重723克,不带电池算重吗?6s的马达 买多少容量的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PRO改480戴头罩 电池957克

网友:
我的带电池才800多克

网友A:
我的450PRO有950克重,楼上的800多是怎么弄的???!!!!!!

网友B:
我的带电池这么重

楼主:
各位都是用的多重的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PRO有950克重,楼上的800多是怎么弄的???!!!!!!

450pro的话确实800多克,最多不会超过900克,太重的话动力就不行了,太笨重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带电池这么重

比我的还重20多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pro的话确实800多克,最多不会超过900克,太重的话动力就不行了,太笨重了哦

为什么架构差不多,会差1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架构差不多,会差100克!!!!!

很简单啊,电调, 电机重,斜盘舵机215在重和几十克,加起来差不多100了

网友:
我450都900多克啊

网友:
全塑料和全金属舵机差别大了去。再加上电池容量不一样1200  与1400 再加机身结构差别。200的误差正常。

网友:
我的病人450改了480用1200电900克

网友:
我的450L,带电池926g,是不是重了点。

网友:
好飞就行 重量不计

网友:
电池用来配重的,尾巴重就用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