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银狗3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用的是接收机的 5V供电。 第一块电池,狗3使用正常。 到第2快电池通电后, 就变成这样的不能正常进入了。 不知道还有救吗

网友:
感觉屏坏了?

网友:
不建议单独供电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什么都不能工作

楼主:
就是 为了 减这点重

网友:
能减多少啊 没几克吧  真不建议 这样 以前有个人发过单独供电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什么都不能工作

应该不会无故损坏的,最运气的原因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感觉病情不亚于变砖啊。。。

网友A:
看液晶显示器应该是高温导致的,可以量一下单独供电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再就是供电的时候模型设备大电流的改变也会改变其它设备的电压。如果稳压不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液晶显示器应该是高温导致的,可以量一下单独供电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再就是供电的时候模型设备大电流 ...

我的是直接 天地飞5V接收机 给狗3供电的

网友A:
你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B:
我之前买的线带充电的回来后我就把线剪了不要充电的
直接保留视频线而已、一个电池可以拍一个小时了
两个电池就两小时、狗的原装电池也就是25.6g
减这一点点重量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
为了那么几克重量   现在开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是单独 UBEC 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5V 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的线带充电的回来后我就把线剪了不要充电的
直接保留视频线而已、一个电池可以拍一个小时了
两个 ...

谁知道会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