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可不可以省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看这个图,接收器可以用干电池供电

而接收器可以控制两个舵机

这证明舵机一定是用接收器供电的。

而舵机的左右转向,应该是接收器能够控制电流的方向吧?如果把一通道的舵机换做一个电动机,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动力?而三通道的舵机,就可以控制方向?这样就可以不用电子调速器了?

网友:
外转子电机是不可能脱离电调的。推荐楼主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808

网友A: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是试试为妙,说实话,我挺讨厌电子调速器的。

网友:
这个原理图是用于油机的,自然无需电子调速器(图中的舵机是用于拉油发的油门的)
舵机换做一个电动机作为动力是不可以的
这个图没有升降舵机,或许用于船的
结论:楼主继续潜水吧。

网友:
没有电调无刷电机能转吗?要是可以的话生产电调和买电调的都是有病了

网友:
你还是多潜水学习下吧

网友:
你错了,接收机不能直接接电机的,就是接电机也不能控制转向,接收机接舵机的时候舵机是用接收机供电的,但是这不是必须的,舵机可以单独供电的,舵机的一根信号线是用来接受接收机信号的,另外两根一根是地线,一根是正极供电线,假如舵机单独供电,只需要接地线和信号线舵机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哈哈  其实舵机里面也是有电子调速器的,要不舵机里面的电机怎么调转速!再说,让接收机通过几十安的电流也不实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其实舵机里面也是有电子调速器的,要不舵机里面的电机怎么调转速!再说,让接收机通过几十安的电流也 ...

可以用干电池嘛?3节南孚充电电池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干电池嘛?3节南孚充电电池串联?

这个让我如何回答!

网友C:
哈哈。楼主不是一般的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不是一般的搞笑

别笑话我哈

网友D:
如果是直流电机  接上把  红线以及GND  电机就能转  但是很遗憾  你不能控制转速

如果接上信号线和GND  小马达保不齐还真能转   还能调速呢。。。。哈哈哈

不过楼主还是先潜水把   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直流电机  接上把  红线以及GND  电机就能转  但是很遗憾  你不能控制转速

如果接上信号线和GND   ...

是不能控制转速,但是为了省下这50块的电调钱,还是值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能控制转速,但是为了省下这50块的电调钱,还是值得的

我已经说了  极其小的电机保不齐可以调转速  直流电机

至于为什么   学了航模一系列的原理以后就明白了

航模电机至少几百W的功率  你觉得小接收机里面那么细细的线能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说了  极其小的电机保不齐可以调转速  直流电机

至于为什么   学了航模一系列的原理以后就明白 ...

这倒是,接收器承受不住电流。电调主要是为了给大功率电机供电的。

网友E:
哎,楼主去补一下中学物理吧[快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楼主去补一下中学物理吧[快哭了]

中学物理没学

网友:
这问题也是醉了。。。。
接收机才6V电压,高压也就7.4V。电流1-2A。
电调。。。。。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学物理没学

难怪了。。

网友F:
完全可以,把舵机里的电机拆出来用,然后控上点油操作,即人手PWM大*法,不但可以调速,还可以正跑可以倒车。

很久没看到有新意的帖子了,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需要恶补物理基础···
先把功率这个概念弄清楚就知道为什么要电调这个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把舵机里的电机拆出来用,然后控上点油操作,即人手PWM大*法,不但可以调速,还可以正跑可以倒车 ...

见笑了

网友G:
用舵机控制个开关,接通和断开,能开和停,只是不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舵机控制个开关,接通和断开,能开和停,只是不能调速

额,也不能反转。

网友:
行不行拿个舵机一试就知。很多东西别人说的不一定对。但自己试的得出来的答案一定是真的。

网友:
可以把开关做复杂点,也可以正反转,不过不如买个二手电调包邮才几十块

网友:
看来读书无用论的观点是错的,书读少了玩都玩不爽,唉。
这个贴子真不知道从哪儿讲起,简单说说吧,其它的内容潜水吧。
1、发射机的作用:把几个摇杆的各种姿态变化,转化为宽度不同的方波信号,再把几个通道的方波信号按一定的编码顺序合并成一个总的方波信号,再加载到高频发射部分发射到空中。
2、接收机的作用:把发射机送过来的无线电信号先进行解码,变成几个(几通道)总宽度为2mS(毫秒)的方波信号,这个方波信号的的脉冲宽度由发射机的几个摇杆控制。这个信号电流在mA(毫安)级,只是一种脉冲信号,是不连续的,不能直接用于驱动任何电机。接收机把这些信号送给舵机或调速器。
3、舵机的作用:把得到的方波信号与本身的脉冲宽度比较电路进行比较,判断发射机发送的信号的大小和方向,再通过转换电路,转化为能驱动直流电机的电压和电流,让舵机中的电机按要求转动。
4、调速器的作用:有刷电机调速器与舵机驱动相似,只是驱动电流更大;无刷电机调速器,比较出的信号通过转换电路转化出来的还是方波信号,但驱动电流更大,通过提前角的调整,让电机的转动角度与电调提供电流的时间同步(有提前角),达到驱动无刷电机的目的。例如:8极无刷电机,哪么经过放大了的一个方波信号,只让无刷电机转动1/8圈,且由于电机在转动,如果转子与小磁铁刚好相对时才提供这个电流,产生的力量达不到最大,因此需要方波信号的提供要比电机转动要略快一点才行,但如果快多了,电机就会堵转。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干电池嘛?3节南孚充电电池串联?

有刷电机可以,无刷电机不行,如果你有办法不用电调能转动无刷电机那行,我曾经想用舵机推动倒顺开关来实现电机正反转,达到船前进后退。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刷电机可以,无刷电机不行,如果你有办法不用电调能转动无刷电机那行,我曾经想用舵机推动倒顺开关来实 ...

哪位高手能用一些电子另件使无刷电机转起来。

网友:
用气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位高手能用一些电子另件使无刷电机转起来。

你要算一下做电调的时间,精力,金钱,还不如买个二手无刷方便,不过航模的东西都是爆利行业,实际上成本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