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一下,HP100BL电调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4-09-13):
今天准备换新的白色舵机,顺便把我上次烫坏的主体架也换了,拆到最后了发现电调拆不下来,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无伤的拆下来?

看起来电调是和一个无电路和元件的PCB板粘在一起的,那个PCB又是用螺丝上在文体架上的,是不是需要把PCB和电调分开再拆?

顺便问下这个PCB和电调粘在一起的是什么胶,有什么东西能除掉吗?换上新主体了以后用什么胶再粘上好点?

网友A:
那只是用雙面膠固定而已,硬拔就行
不過要注意那塊版子只固定一顆螺絲在機身上,拔的時候用手固定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用雙面膠固定而已,硬拔就行
不過要注意那塊版子只固定一顆螺絲在機身上,拔的時候用手固定PCB板

了解了,硬拔下来了,这个粘力还挺强的。这种设计好难受啊

楼主:
今天改了白色舵机,感觉很稳定

网友:
可以用电吹风加点热到四五十度就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