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来一下!我的云台怎么卡顿了?

楼主(2014-09-13):
就这样,往下的时候卡顿这种,怎么回事?昨天3米左右失控撞树上摔了一下,翻着摔的,现在飞行都没问题,就是云台出现了这个故障
?firsttime=5.963927437641723

网友A: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维修换件就得收费,跑不了的。什么保修期。。扯淡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维修换件就得收费,跑不了的。什么保修期。。扯淡的事儿。

靠,那还说毛的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那还说毛的保修?

不换零件的前提下。。。校准什么的,检查什么的,不收钱。。。仅此而已。

网友:
不是人为原因应该要保修!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将云台发回返修检测。

至于炸机原因分析,可以咨询在线客服,最好有详细描述或者当时正在拍摄的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将云台发回返修检测。

至于炸机原因分析,可以咨询在线客服,最好有详细描述或者当时正在拍 ...

刚才飞得好好的,突然自己往右飞,怎么也控制不住。然后一直自己飞到撞上别人的窗,直接摔下来,大概三楼的样子。受伤惨重…电池摔烂,机机都掉出来了,目测排线断了。。。无权发贴,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飞得好好的,突然自己往右飞,怎么也控制不住。然后一直自己飞到撞上别人的窗,直接摔下来,大概三楼 ...

相机掉出来了

网友:
这你还敢飞啊

网友:
这还敢飞?这还飞的起来?那时候刚玩vision,炸鸡了,螺旋桨短了一小截没注意,勇敢的再次试飞,结果不受控的乱飞,终于在离江边上还有半米不到的地方坠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飞得好好的,突然自己往右飞,怎么也控制不住。然后一直自己飞到撞上别人的窗,直接摔下来,大概三楼 ...

你还能找到SB大X,我的直接往西飞丢了还是姿态模式

网友(2015-04-29):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将云台发回返修检测。

至于炸机原因分析,可以咨询在线客服,最好有详细描述或者当时正在拍 ...

naza 飞控炸机炸坏发到什么地方返修

网友:
都这么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维修换件就得收费,跑不了的。什么保修期。。扯淡的事儿。

这猴子已经喷了这么多年了,看的我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