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改Y6机型

楼主(2014-09-13):
DJI F450改Y6机型试飞成功,先上图。
Y6正面

Y6反面

安装完成

网友:
Y6有啥好?

楼主:
可以断桨保护,减少损失。

网友:
直接X8多好!!

网友:
这样的效率是不是没有6轴的高?

网友:
赞!
不过450这个软骨机臂,不晓得震动会不会有扩大的

网友:
lite没有断桨保护
哈哈
楼主想多了

网友:
以前xa的六轴也这么改过,不过直接换了中心版。wkm飞行明显比x6模式稳定了,不过容易拍到桨

网友:
這軸距!這中心板!
我擔心兄弟您的裝備不好分配位置阿!

网友:
没玩过Y6
不过
前两个臂完全没改
角度这样对吗?
还是Y6本来就不是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