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JI的技术关注下,关于Naza V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9-13):
我的Naza V2已经飞了有1年多数百个起降。期间有朋友也和我一样使用Naza V2。

而且我们使用的都是全套DJI的设备。F550的套机+Naza V2。年中我将设备升级成了F550 E300 Naza V2。

我经历过几次Naza V2起飞异常的现象。总结一下会出现以下的一些情况:

1.起飞后飞行器平飘严重,GPS模式下明显感觉控制困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受控制,小幅度的稳定调整摇杆仍然能将飞行器控制回地面。

2.发现过一次满足1条件的同时LED黄灯闪烁,iosd mini数据异常,飞行速度等参数明显出错。

3.返航后重新上电,状况消失。我的Naza V2只要在起飞后低空悬停正常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便从没出现过异常状态。

因为我平时飞行比较保守,通常都是等待飞控自检并确认自己位置,也就是LED绿灯频繁闪烁2次后起飞。起飞后在空中5米内先悬停几秒钟后再进行飞行。当然有个别几次出现异常情况时我承认我不确认飞控已经预热完毕,但在飞控充分预热的情况下也出现过相同的情况。但还好因为这时感觉异常后及时稳定住飞行器降落地面并没有出现过事故。但我的朋友们就有因此情况发生坠机。

我们在共同探讨的时候都发现,在起飞阶段飞行器就有异常的平飘,有的朋友是起飞后直接飞走,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发现状况异常,但对于飞行异常大家的评价基本相同,都是飞行器平飘向一侧倾斜飞行,但方向没有确定性,我的飞行器遇到过向前和向左右的平飘,当发现这种状况时小幅度的拨动摇杆可以将飞行器控制住,但想控制住会觉得非常艰难。如果进行剧烈的反向拨杆飞行器会更难控制。

希望DJI的技术人员能够帮忙分析一下。至于IMU还有指南针的校准因素我们都可以排除

网友A:
配置不低呀  两个遥控器吗?

网友:
用了两个图传吗

网友:
这个脚架那买的?

网友B:
你怎么装两个摄像头,

网友:
照片色彩不错!

网友C:
坚持GPS是否固定稳当,转动GPS是否有松动的迹象。

网友:
关心能飞多久

网友:
我刚开始上手V2的时候貌似出现过类似情况,需要起飞后悬停一下才稳定,我当时的理解为卫星信号不好,搜星数达不到GPS锁定位置需求,便处于姿态,另外一种可能GPS杆位置或JJ重心发生变化,需要重新修改参数,或者是飞行场地发生改变,磁场发生改变,重新校准磁罗盘。。。。。。。不过后来我再没出现过这样情况就不太在意了

网友:
感觉是GPS的问题,这种状态就像没在姿态模式下飞,

网友D:
別怪我直言!
LZ你這裝置要穩定飛行很難!
F550最大負載2400g你已經嚴重超規了
電機不燙嗎?還有你的槳為多大呢?經驗F550要搭配DJI_8045槳4s電池才會好飛!
10吋槳_因軸距短!槳與槳距離太近,氣流干擾要穩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別怪我直言!
LZ你這裝置要穩定飛行很難!
F550最大負載2400g你已經嚴重超規了

谢谢你的提示,我今年升级了两台F550都是从原配8045桨和电机升级到DJI E300动力系统9寸桨,实际测试稳定性不比8045差。这套动力标定最大起飞重量3.6kg,我们测试过挂2轴无刷微单3kg没有任何问题。发你两个测试视频看看。

起飞重量2.5kg

起飞重量3.0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坚持GPS是否固定稳当,转动GPS是否有松动的迹象。

GPS没有任何问题,固定和搜星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低呀  两个遥控器吗?

对有云台手遥控器

楼主:
对,飞行和拍摄两套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装两个摄像头,

一路提供给飞手,另一路提供飞手和拍手

楼主:
7-8分钟,降落单片电压3.8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我今年升级了两台F550都是从原配8045桨和电机升级到DJI E300动力系统9寸桨,实际测试稳定 ...

動力最大每軸拉力600g...拍的不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別怪我直言!
LZ你這裝置要穩定飛行很難!
F550最大負載2400g你已經嚴重超規了

我记得  DJI官网上说的是:空载8寸桨稳,有负载10寸桨稳?  对DJI原装动力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  DJI官网上说的是:空载8寸桨稳,有负载10寸桨稳?  对DJI原装动力是这样吧

8寸桨稳定性很好。负载小一些。1038桨在F550上静风很好,有风的情况下晃动很厉害。1045桨共振很厉害

DJI E300的9寸桨和8045桨的稳定性差不多,但最大的好处是不会装错,防射桨。

一般这类塑料桨飞行到一定的周期就更换。

网友F:
楼主,E300动力系统每轴的正常拉力是300克,六轴的话也就是1800克。两千三、四百多克到顶了。可能E300能好一点,反正我用的E600表现较差,超过4000克飞超来不稳,乱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E300动力系统每轴的正常拉力是300克,六轴的话也就是1800克。两千三、四百多克到顶了。可能E300能 ...

没用过E600,可能和机壁长度还有负载情况也有关系。像F550肯定不适合用E600

网友:
不用说,这个机是用来挣钱的.针对画面要求不高的影响

网友G:
LZ的X-CAM云台多少钱买的 我的是F450的不知道能不能挂 X-CAM云台+狗多少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X-CAM云台多少钱买的 我的是F450的不知道能不能挂 X-CAM云台+狗多少重

不算相机云台所有东西加模块接近300克

网友:
来看看,嘻嘻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算相机云台所有东西加模块接近300克

对了 忘了问 是三轴云台嘛

网友H:
楼主您好!1.请问当时GPS模式下卫星数多少颗,LED灯如何闪烁? 2.是否LED黄灯快闪,进入到了失控返航状态?
您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1.请问当时GPS模式下卫星数多少颗,LED灯如何闪烁? 2.是否LED黄灯快闪,进入到了失控返航状态? ...

LED黄灯快闪只出现过一次夜视我描述这种情况发现的第一次,当时iOSD Mini的数据异常表现在GPS的搜星数量额非常低应该是4颗以下或者是零,飞行速度显示明显偏低。当时设备已经飞出30米左右,因为俺觉操控异常并且观察数据异常,然后控制住飞行器回航,回航的时候发现LED灯黄色频闪。

落地以后我重新上电,等待自检后一切都正常,所以当时没有太在意,认为可能是飞控预热不足导致的。因为以前我使用Naza V1的时候遇到过因为预热不足而导致的起飞失控的情况,后来升级固件V1要强制预热一段时间到自检结束,否则是无法启动螺旋桨的,但对于V2好像就没有这方面限制,所以那次我只是觉得因为预热不足导致的。之后的起飞我都会观察LED灯光上电自检并观察IOSD Mini的GPS搜星读数。

所以后来的几次异常我都可以肯定GPS的信号没有问题,搜星数在9颗以上,LED灯也都正常。但是在起飞后还是出现了几次飞行器平飘严重到难于控制。好在因为都是先在低空悬停是发现异常状况及时降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情况。

这类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但也发生过3到4次了。而且每次落地后重新上电自检、悬停、飞行都正常。

明天上班时间我会给您这边打400的电话进一步跟您沟通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 忘了问 是三轴云台嘛

看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G:
LZ 多少钱入的 我也想来一台

网友:
楼主我对你的脚架比较感兴趣~我想帮我的s500配一个 原配的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多少钱入的 我也想来一台

我们团队自己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