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8X如何关闭发射

楼主(2014-09-13):
天地飞8X遥控器做为模拟器用或者外接433发射机时,如何关闭原来的2.4G发射功能?在菜单里有吗?

楼主:
还有,在“系统菜单”里,按确认键进不去“失控设置”项是怎么回事?说明书好像印错了

网友:
发射电路耗电不大的,不关也差不了多少电。国产的东西瑕疵很多的。有的说明书错误百出,功能菜单BUG也有不少。

网友A:
教练开关板上去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开关板上去就关了

问题是我想用遥控器的PPM输出给433发射机用,总不能长时间板着教练开关吧接

楼主:
直接拔掉2.4G的发射模块再开机会不会损坏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想用遥控器的PPM输出给433发射机用,总不能长时间板着教练开关吧接

不用转发模式的话,就把高频头拔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发模式的话,就把高频头拔了呗

天8X的模拟输出口好像没有5V电压输出?另外2.4G发射模块插座的阵脚是如何定义的?共有5根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8X的模拟输出口好像没有5V电压输出?另外2.4G发射模块插座的阵脚是如何定义的?共有5根针

你用的什么433啊,一般433可以直接作为高频头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433啊,一般433可以直接作为高频头使用的,

RLINK433

网友B:
在控里面的高级菜单有一个输出设置,选择PPM模式,就可以从教练口引出PPM信号。同时2.4G高频头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里面的高级菜单有一个输出设置,选择PPM模式,就可以从教练口引出PPM信号。同时2.4G高频头自动关闭

选择ppm模式后,面板上那个rf发射指示灯还是亮的

网友(2014-10-23):
引用 楼主:
还有,在“系统菜单”里,按确认键进不去“失控设置”项是怎么回事?说明书好像印错了

要开机的时候安 menu键
把发射模式改成PPCM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