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 osd 求助

楼主(2014-09-13):
购买的是那种标准OSD,前一段时间一直好好地,后来就不出图像了,具体现象是:插电后两个蓝灯亮,但是那个绿色的频闪灯不闪了,之前正常工作时那个绿色灯会频闪。并且视频输出端没有视频输出,用万用表测量视频输出端还有电压,但是就是不输出视频数据,图像也没有,已经检查并排除显示屏,图传的问题,就是OSD没有视频输出,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解答一下,太谢谢啦

网友A:
什么也没有显示,看来要刷bootload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没有显示,看来要刷bootloader了

没有bootloader不是还能显示出数据?这个直接不速出视频信号了。

网友B: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3课,关于OSD的供电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3课,关于OSD的供电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 ...

泡泡老湿我的是焊盘焊上了,接上电源左右两侧的灯都亮的哦。这不是供电的问题吧,况且之前一直单边供电也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刷界面不?能刷字体不?

都不能。

楼主:
会不会是丢失了bootloader?我看好多人用usbasp刷进bootloader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 APM MiniOSD使用第1课,补看不到数据及图象的解决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 ...

HAODE

网友C:
重刷 bootloader 基本能搞定

网友A:
只管刷boot不用上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管刷boot不用上课

楼主你的那篇帖子我看过了,我现在也是用USBasp刷boot,可惜我也是用arduino烧不进boot,愁死我了,正考虑怎么请教你呢。

网友A:
多谢捧场,arduino不兼容你个usbasp就这样,下个国产程式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捧场,arduino不兼容你个usbasp就这样,下个国产程式也行

我这个板载芯片是atmega8a,能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刷 bootloader 基本能搞定

看样子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自己的是那种蕊片,应该可行,程式能连上usbasp及自动更新驱动就一定行,下个程式试试便 ...

我看过相关的帖子,我用这个atmega的usbasp下载器给osd烧boot, 但是现在碰到驱动的问题老是没办法烧,,用arduino烧不上。我正考虑用你的那种方法,不过你的那种我没学会。

网友A:
很简单的,程式及osd boot档,我可给你,接线正确的话,只要程式能连上下载器便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程式及osd boot档,我可给你,接线正确的话,只要程式能连上下载器便行了

QQ联系,给个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QQ

邮箱可以不?3740866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