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P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4-09-13):
昨天开始校准罗盘时里面的图案只动一下,后面就不动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换了电脑也一样,返回老版本也一样。是罗盘坏了吗?

网友A:
是内置罗盘吗。应该是罗盘供电ic烧坏了。我以前遇到过。我是接的发光二极管5v降3v很简单。论坛有这种帖子。最好把地面站主页给个图片看看。应该有红色英文提示错误

网友:
我昨天也刚好把罗盘调好,后来点会越来越多,形成一个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内置罗盘吗。应该是罗盘供电ic烧坏了。我以前遇到过。我是接的发光二极管5v降3v很简单。论坛有这种帖子。 ...

是外置罗盘,前几天好好的,昨天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
想出全套XA650PRO,顶级配置,大疆WKM飞控+ios,futaba14sg,黑狗3等等套机,想要的私聊QQ75973579

楼主:
问题解决了,果然是罗盘芯片坏了,用X宝4元一个的罗盘模块接上后校准正常。

网友:
多些经验分享,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