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朗宇V2216 kv900用4s电池配多大桨合适?

楼主(2014-09-13):
请问朗宇V2216 kv900用4s电池配多大桨合适?用QAV400机架,谢谢了

网友:
就是啊  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 配浆的  公式什么的  同求  顶一个

网友:
9、
10寸可以了

网友:
10寸的桨合适

网友:
我3s用1238,你4s用10寸合适。

网友:
最大配10 的 在大效率低了

网友A:
我同样的电机3s用的1047.机架原因不能上再大的桨了, 是不是上4s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机架偏小

网友:
建议9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样的电机3s用的1047.机架原因不能上再大的桨了, 是不是上4s效率会高很多?

我只是手头有4s电池,不过这电机根本就没有4s的数据····

楼主:
穿越用的

网友:
我的1047+V2216
1.2公斤,3S 2200电池悬停10分钟,下来3.6

网友B:
我的kv800用1047,发烫厉害啊

网友:
确实没有4s的,抱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kv800用1047,发烫厉害啊

不好用是吧?多重?3s?悬停多久?

网友:
qav400机架,9443桨都装不下,10寸就更别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是吧?多重?3s?悬停多久?

我是y4,后面俩电机2216kv800,4s5200电池飞行8分钟带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y4,后面俩电机2216kv800,4s5200电池飞行8分钟带负载

y6 kv800 4s2200x2重2.5千克能飞6~7分钟,3.6降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6 kv800 4s2200x2重2.5千克能飞6~7分钟,3.6降落。

我晕,2200,2.5kg还6到7分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晕,2200,2.5kg还6到7分钟呢

2.5kg……2200电池挂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5kg……2200电池挂了吧
看清楚两节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