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822电机油门推到50%才启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13):
最近组装了一架H4,先说一下配置H4机架
V2飞控
格式10000mah
D10的控
恒力4822, 390kv
铂金30A
出现了一个问题,油门推到53%时电机才转,而且是中速,不超过60时再拉下来,53就停,如果推到100%,一直降到底,都低于10了还转,直到0了还转,不过几秒后自动停,麻烦哪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新JJ,最近一直在调试,多半是调试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是不是电调行程没设置好的问题?

我的JJ

我的JJ

网友:
肯定行程有问题

网友:
没有做行程校正

网友A:
校准一次油门行程 然后飞控摇杆校准一下 我的机子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脚架……汗……好看?不重?

网友B:
查一下油门曲线,,遥控器的,

网友C:
按了脚架滑轮,还带减震,霸道!不知道多重,可以飞多久

网友:
独特的h4轮子

网友D:
校正动力,V2有的。调整带速看

网友:
绝对的是油门行程调高了,注意下

网友:
做校准了吗?

网友E:
1.好盈铂金30A电调需要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油门校准。
2.V2飞控在GPS模式和姿态模式下扳杆启动以后电机以怠速旋转,三秒内油门杆低于10%就会停转,油门要推倒50以上才会以起飞转速旋转(可以仔细看看飞控说明书)
3.从照片上看,楼主的飞控主控模块安装的样子可能不行吧,需要水平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油门曲线,,遥控器的,

油门曲线是直线,这个控也是第一次用,所以不知道什么情况?曲线应该是怎么样的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了脚架滑轮,还带减震,霸道!不知道多重,可以飞多久

海绵轮加铝合金支架,4只不到100g,太轻了,不过蜗杆舵机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好盈铂金30A电调需要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油门校准。
2.V2飞控在GPS模式和姿态模式下扳杆启动以后电机以 ...

铂金的说明书我看了,第一次用时,要校准呢,可是我听那个提示音,总是听不对,校准音的顺序跟说明书不一样,估计是没校准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正动力,V2有的。调整带速看

怠速我选的是推荐,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次油门行程 然后飞控摇杆校准一下 我的机子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

哥们,方便留下联系方式么?我这电调校准时估计操作错了,没校准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的说明书我看了,第一次用时,要校准呢,可是我听那个提示音,总是听不对,校准音的顺序跟说明书不一 ...

建议用接收机逐个接电调、逐个调整,多听几次就找到规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的说明书我看了,第一次用时,要校准呢,可是我听那个提示音,总是听不对,校准音的顺序跟说明书不一 ...

我开始也是你嫩个,总觉的听不对,结果最后还是有个油门形成没设置好,跟楼下的说的一样,多听几次,就听的出区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方便留下联系方式么?我这电调校准时估计操作错了,没校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