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省去电机和电调之间的焊接

楼主(2014-09-13):
今天在淘宝上逛,发现银燕也出过四合一电调,细看一下设计非常独特

四个电调是单独的板子,bec也是单独的,坏了可以随意换

最关键的是,电调线是免焊接的,直接螺丝压上去就可以了,那岂不是买个长电机线的电机,剥了绝缘皮直接装上去就行了?!

焊接苦手的福音啊,再也不用纠结用不用香蕉头的问题了

可是怎么不见有人用呢,淘宝上卖的也很少

网友A:
要是温度过高怎么办?再给他加个小风扇?

网友B:
重,比四个一起重,霸占部分机架中间位置,那里应该留给飞控比较好
觉得压线不太保险,震动螺丝可能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比四个一起重,霸占部分机架中间位置,那里应该留给飞控比较好
觉得压线不太保险,震动螺丝可能会松

会重一些是不错,但是足足省掉12对香蕉头也是挺多重量的

我要是用的话应该会装在下中心板下面,电池挂架的上面,那块儿空间不用也是浪费着

压接的可靠性说不清,dji s900的电源线不也改成压接的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温度过高怎么办?再给他加个小风扇?

我只用过好盈的四合一,三十多度的大夏天太阳底下飞,装在s500那拥挤的中心板之间,一块电池下来,测温枪测出来也就四十多度,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重一些是不错,但是足足省掉12对香蕉头也是挺多重量的

我要是用的话应该会装在下中心板下面,电池挂 ...

我用了这个,当时不懂,觉得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重一些是不错,但是足足省掉12对香蕉头也是挺多重量的

我要是用的话应该会装在下中心板下面,电池挂 ...

压接比焊接牢

网友C:
楼主的广告被我举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广告被我举报了

这……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 主控板被我弄坏了  买一个替上。话说银燕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普通的螺丝压接会被震松,接触面也没有焊接的大,就是说过电流能力没焊接的高

网友D:
四合一太不靠谱,买过后悔。发热大,靠中心板位置带来明显的电磁干扰,改天想演进6轴还不能复用。

网友:
准备入手乐天电调的  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合一太不靠谱,买过后悔。发热大,靠中心板位置带来明显的电磁干扰,改天想演进6轴还不能复用。

这点我不认同,具体可以看apm的wiki的电调选择章节,其中强烈推荐四合一电调,正式因为电磁干扰小
原因是:
1直流电源线比交流电机线的电磁干扰大得多,四合一的电源线是最短的
2四合一巨大的金属散热片起到优秀的电磁屏蔽效果

网友:
这个只支持3S和4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我不认同,具体可以看apm的wiki的电调选择章节,其中强烈推荐四合一电调,正式因为电磁干扰小
原因 ...

我也用APM,通过APM调试功能就能检测到明显的电磁干扰,飞控和电调隔离3cm以上,才能达到可接受的干扰程度。

网友E:
我是在模型展会上看到这个产品的,确实蛮有新意的,听EMAX说主要销国外,国内市场太小了。
设计的很巧妙,各个模块都能替换,真要万一坏了,也好修。
整个电调就是一个大散热体同时起到电磁屏蔽的作用。
国外玩家钱多,很多好货在国内卖不开,毕竟厂家需要利润才能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模型展会上看到这个产品的,确实蛮有新意的,听EMAX说主要销国外,国内市场太小了。
设计的很巧妙, ...

是啊,说明书都没有中文的,国内售价也不贵

网友:
去年就有了,我去年上海展会买了个,用的还行,但是我那个可能是工程样品,细节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