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增程和测试实际遥控距离的?

楼主(2014-09-13):
大家来讨论下遥控增程,还有如何检测遥控器实际增程效果的。

网友(2014-10-22):
竟然没有人回答。新人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是没装曾程前飞几圈,遥控天线方向不同,看看各天线方向飞行距离。然后再装曾程,同样飞几圈。呵呵呵好蠢的办法

网友A:
把飞机放到阳台上,拔掉动力电源,然后带着遥控器去散步。
时不时掏出手机看看飞机的状态和信号强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放到阳台上,拔掉动力电源,然后带着遥控器去散步。
时不时掏出手机看看飞机的状态和信号强度,就行 ...

手机怎么看

网友:
看数传反馈回来的数据呗。

网友:
出去散步如何掏出手机看信号呢 没听明白呀

网友(2018-10-09):
本人利用teamviewer软件测距:
1.电脑、手机都下载TeamViewer软件,并相互链接。
2.电脑打开自身相机功能,切换到摄像。将飞机放在摄像头前方。
3.带上遥控器和手机,可以走远测距。拨动遥控,看手机视频里飞机是否有动作。
(本人测试的是本身就是约100米远遥控距离的航模,这个方法是为了验证刚买的接收板天线安装与不安装的效果)

网友(2019-08-05):
新人,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加个gps找空地飞到失控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