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FMS的电调,应该是ZTW代工的吧,不能油门锁定呢

楼主(2014-09-13):
小弟用的控是DX8,油门锁定就是把油门通道降到-130%,之前都是用的好赢的电调,关油门都是这样锁定的,新买的FMS  30级F3A的PNP版带的是FMS家的原厂40A电调,油门行程已经设定好了,但是锁定油门以后,断电再上电油门行程就不对了,锁定油门的-130%变成了输出30%的油门,再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又好了,然后再锁定关油门拔电上电,还是变回那样,但是不用油门锁定,直接摇杆拉到最低那样重新上电就没事,难道这个电调不能保存油门行程吗?还是已锁定就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PNP里面没有电调的说明书,请各位有用过的介绍下吧,谢谢了

网友:
真的好像不行啊

网友:
天7 可以锁

网友A:
设成-1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成-100%就可以了。

-100%可以锁住吗?

网友A:
这个电调貌似把每次开机时的接收机油门输出认定为最低油门,所以如果熄火设成-130,那么当电调上电时,它就把-130认作油门最低点,一旦松开熄火,接收机输出-100,对电调来说就相当于直接输出30%不到点的油门,马上开转。

设成-100,松开熄火电调看到的还是油门最低,不会自己启动。正常工作时打油门熄火,接收机输出-100,电调一看是最低油门,马上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貌似把每次开机时的接收机油门输出认定为最低油门,所以如果熄火设成-130,那么当电调上电时,它就 ...

多谢老金,已经按您的方法设置好了,很不懂这电调为什么要设置成这样……希望FMS能改进下

网友:
转发ZTW的回复

楼主:
这样也许有些人不用油门锁定的会很好啊,但是用了的,有点危险啊